KL03加载KSDK在KDS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5-10-08):
选用KL03Z8创建工程

加载KSDK和PE

添加一GPIO组件,GPIO配置使用默认设置,生成的工程编译报错,提示应该为代码量超出8k。
这工程仅仅是初始化GPIO,其代码量已超出8k了,照这种情况,根本没法使用KSDK臃肿的驱动程序进行开发啊,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另编译KSDK的hello_worldL例程,设置编译优化选项,发现-O1,-O2,-O3编译结果一样?

网友A:
确实如是,PE生成的代码量有点大,8K的空间有点少,不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是,PE生成的代码量有点大,8K的空间有点少,不推荐使用

为什么KDS的编译优化o1, o2, o3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KDS的编译优化o1, o2, o3不起作用?

优化一般针对的函数调用吧,而针对这个问题,根本所谓的具体函数调用可言啊,只能说PE一开始生成的代码太全啊,使得占用的空间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