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卡拆解

楼主(2015-10-08):
今天同事拿来一张蓝牙复制卡,让看一下为啥不工作了,拆开测试了下电池没电了,他说才用了一个多月啊,就没电了。再此问下懂门道的,是不是蓝牙复制卡耗电都那么厉害啊?这东西好复制吗?原理是什么?
附两张拆解图,一张为原卡,一张为复制卡。
原卡两个电池,用的430的芯片;复制卡一个电池,用了一个8脚芯片,型号打磨掉了,猜测可能是PIC系列的。
PS:你们不要学坏哦!物业太霸道,不买车位不让进地下车库,so才有人复制嗒!在此只讨论技术哈!

网友:
这个是蓝牙?

网友:
这个怎么看怎么像红外的呢

网友:
“蓝牙卡”不是真的蓝牙,以前论坛看过,开始叫“蓝卡”,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蓝牙卡”,这东西用的其实是红外

网友:
装个两节5号电池仓

网友:
红外接收+射频的卡。有个差不多的正在用,卡的外壳上还写着Bluetooth……
我用的这个前段时间也坏了,去物业换,物业一开始说要再买,50块钱一个 ,嫌贵没买,后来软磨硬泡拖了一个多月终于给换了。

网友:
红外+433,这玩意特耗电,我车上有一个,基本上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电池。

网友A:
复制的卡不会被道闸判断成重复进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的卡不会被道闸判断成重复进入??

有的小区对重复进入有限制,有的就没有
具体看物业的系统。

网友C:
不会那么耗电吧,我的一年多了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小区对重复进入有限制,有的就没有
具体看物业的系统。

哦,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那么耗电吧,我的一年多了也没事。

原装的挺省电,复制的好像耗电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复制卡低功耗做的不好吧  跟是不是复制卡没关系吧

网友:
估计是国产MCU,以前这种卡用430,使用时间还长点,现在用国产MCU,电池使用时间很短的。

网友:
这种卡用433M的,深圳一家公司最先搞的,成本很低,所以量大。用SAW的433本来供电要6V以上,3V很不稳定的,有些用两个3V串联,但MCU之类的只能3V,所以有一个电池耗电快,一个慢

网友:
复制卡用的mcu比原卡的mcu功耗要高很多,原卡的433发射部分用的是6v,复制卡是3v,原卡红外接收头用的是台湾的,复制卡用的是国产的,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好在哪里,差在哪里了

网友:
这种卡是什么原理,是门口装的感应器先用红外不停的发射,直到有这个卡通过红外接收到信号然后再用433M传给门口感应器数据么?

网友:
如果被闸杆或卷帘门砸到刮到,或者在库内受损,是不是物业不用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