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求助:圆弧插补与步进电机加减速的矛盾!

楼主(2015-10-08):
基础求助,请高人解惑!请勿喷!

圆弧插补,如图:

譬如,85步进电机,在半步没有细分的情况下,脉冲频率在小于700Hz时,可以直接启动、停止,不要加减速。
但要达到1000Hz或3000Hz或以上,没有加减速会失步,甚至堵转。
并且频率最好不要突变,否则也容易失步。

再看上面的图,X轴在走a2,a3,a4,a5,a6时,Y轴不走而频率突变
Y轴加减速也不可能啊。

这就是
圆弧插补与步进电机加减速的矛盾!

后加:
在AUTCAD中画70mm的圆,按0.05mm的步距画格子,
红线是我认为的最佳刀路,
有一轴要停顿啊

网友A:
在一条线上,突变也是小范围,就近似逐渐加减速 大范围的突变才和 插补矛盾 因为插补本身就是为了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条线上,突变也是小范围,就近似逐渐加减速 大范围的突变才和 插补矛盾 因为插补本身就是为了平滑  ...

譬如,现在的频率是2000Hz,周期为500us,
若中间少一个脉冲,1000us,为1000Hz,
频率突变啊,步进电机应该容易失步吧!

若中间少一个脉冲,1000us,为1000Hz,
改:
若中间停顿一个脉冲,1000us,为100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譬如,现在的频率是2000Hz,周期为500us,
若中间少一个脉冲,1000us,为1000Hz,
频率突变啊,步进电机 ...

没有这样插补的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多边形插补圆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多边形插补圆弧啊

请问,
什么是 多边形插补圆弧 ?

百度不到啊

楼主:
插补算法,是不是公司特级机密?

网友C:
大胡子叔叔最近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胡子叔叔最近在做什么

想做一个4轴控制器,
每轴步进电机频率5KHz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多边形插补圆弧啊

要么 横着走 要么竖着走 不能斜着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什么是 多边形插补圆弧 ?

就是用多边形逼近圆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么 横着走 要么竖着走 不能斜着走

X轴和Y轴不能一起动的啊

网友E:
我也说一句你这个应该是逐点比较,正常应该可以xy同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说一句你这个应该是逐点比较,正常应该可以xy同时的

你看看1楼的最后张图,
XY不能同时走的
同时走,走不了圆了。

网友:
插补讲的是合成的速度
一个轴动,另外一个轴不动的情况只在某一时刻是这样
如果你把采样时间(也就是你的主观时长)放长一点,两个轴都是有速度的。
只不过速度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4轴控制器,
每轴步进电机频率5KHz就够了。

我买块四轴开发板你吧,你就明白了 ,电机控制是实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看1楼的最后张图,
XY不能同时走的
同时走,走不了圆了。

我的意思是那个图用的应该是逐点比较之类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最极端的直线插补X走1000个脉冲,Y走2个脉冲。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那个圆弧插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那个图用的应该是逐点比较之类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最极端的直线插补X走1000个脉冲, ...

谢谢你的解析。

楼主:
X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Y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X,Y轴速度不一样,需要前瞻几百点,规划好速度,
哎,好难啊。

网友G:
你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X,Y轴斜率较大的量化误差造成的慢速轴速度不稳。
在X,Y速度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更好的办法是用一个虚拟轴来查插补输出X,Y的脉冲,这样X,Y脉冲就都比较均匀了。
速度规划可以做在虚拟轴上。

其实这个本质上就是超采样的方法。

楼主:
是啊。
速度不稳,脉冲发的频率突变,
步进电机容易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X,Y轴斜率较大的量化误差造成的慢速轴速度不稳。
在X,Y速度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更好的 ...

请问

虚拟轴
超采样

有资料参考吗?

网友:
是,同问虚拟轴

网友H:
不会丢步,频率其实是在由低到高变化的,任何加减速频率都是有突变的,关键是只要这个突变在步进电机要求范围之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丢步,频率其实是在由低到高变化的,任何加减速频率都是有突变的,关键是只要这个突变在步进电机要求范 ...

突变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啊。
还有,有时方向要反过来,频率要提前降低到一定程度。
要前瞻很多,规划好速度

好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块四轴开发板你吧,你就明白了 ,电机控制是实战

开发板怎么卖

网友:
这个肯定要计算加减速

网友:
圆方程和周长都是固定公式 都可以准确算出

网友:
我理解 插补只是能位置控制,速度只是对速度控制,怎么会二个矛盾了呢!
速度和位置是二个不同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块四轴开发板你吧,你就明白了 ,电机控制是实战

开发板怎么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