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读数逐渐变大

楼主(2015-10-08):
最近在用HX711做电子称。压力传感器是2KG的,HX711采用3.3v供电,按照官方提供的电路。现在发现HX711的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变大,另外就是这个HX711温漂很大!我要做的电子称精度要求很低,±5g都可以接受,实际测量范围0-300g(用的是2KG的,0.5kg的也用过)。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或者有什么好方案推荐?感谢!

网友A:
我弄过,确实一直变大,采样次数太多了吧,个人观点,因为最后没弄成,降低采样次数会好很多

网友:
采样频率

网友:
711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711挺好啊 便宜又好用 精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呀
自己做过实验 5kg传感器 夏天一天一夜 飘移正负1g

楼主是不是你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HX711精度还是不错的,温飘确实偏大,但是绝没到楼主描述的程度,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查查传感器的温漂

网友:
可能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做到这步田地,还是自查自省吧,以这样的情形,即使给你CS5532BS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过,确实一直变大,采样次数太多了吧,个人观点,因为最后没弄成,降低采样次数会好很多 ...

测试的时候采样次数很低,0.5s才一次。

楼主:
每次读取711的数值后我会拉高SCLK使芯片断电。如果不做这个断电的操作就不会出现数值逐渐变大的问题。应该是程序这块没做好。

网友(2016-08-04):
供电电压好像有点低,要5V左右,至少4,7V

网友C(2017-03-28):
引用 网友B:
做到这步田地,还是自查自省吧,以这样的情形,即使给你CS5532BS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

求救大神,HX711读数为什么一直减小,或者缓慢的增大,如果是程序或者电路问题但有时候也能长时间稳定,大神这是怎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救大神,HX711读数为什么一直减小,或者缓慢的增大,如果是程序或者电路问题但有时候也能长时间稳定, ...

贴电路图出来帮你分析下。

网友:
这个片子居然还有人在用,好老了,我09年的时候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电路图出来帮你分析下。

大神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电源纹波可以查一下  特别是地  还有就是算法

网友:
最近玩了一下,直接买的淘宝模块,很通用。
传感器是10KG的,测试波动也比较大。
看了下传感器建议激励电压为5V,所以修改了电路。
电路实测供电只有1.7V左右,改为5V供电(桥)

现在达到的效果是抖动抖动范围0.5克,偏移基本没有,500g砝码随时都是 499.5-500.3之间跳。
感觉还是比较弱,不够牛,想想100块的电子秤做的也很稳,很准

attach://366908.jpg
attach://366909.p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电路图出来帮你分析下。

大神没音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电路图出来帮你分析下。

大神是不是海芯的派来的卧底??

网友:
如果买宝上的模块,出现这问题是那两个1000的电阻(R4\R5)有一个没有装,自己装上就行了

网友:
年代有点久远,对于HX711的记忆完全模糊了,这里给你一个大概10年前的设计方案的AD部分,实测的AD效果在常温下与TI的ADS1230相差不大,不过温漂就不行了,最终这个板子的方案被放弃,实际使用的是1230。那个时候HX711刚刚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