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7B二极管档不能点亮插件红色LED

楼主(2015-10-08):
大家好!
    请问FLUKE 17B的二极管档为什么不能点亮插件的红色LED,以前用胜利牌的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是可以点亮插件的红色LED,不知道原因何在。

网友:
FLUKE 17B 3V供电并且二极管档没有升压功能,胜利那个9V供电的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用两颗5号电池的,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17B不能点亮二极管的,不过17B+可以

网友:
17B本来就不能点亮二极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刚上午打开电池壳子看了下,确实是两节1.5V的电池,一直以为这种万用表用的也是9V的电池,因为以前一直都是用的胜利牌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