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外部晶振没振,但是OSTS依旧为1?

楼主(2015-10-09):
我发现我的板子似乎是这样?明明没有振,但是debug模式下查看SFR和实际程序运行的结果都表明OSTS为1.

很奇怪,请问各位有无遇到过?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了晶体振荡的波形了吗?确认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了晶体振荡的波形了吗?确认没有起振?

确认没振。非常诡异。如果示波器在100mV档上都看不见,这晶振输出也太弱了吧?

网友:
没有振, 能进 debug ?
不信你在配置字里换个振荡模式试试!

网友B:
把晶振拿了,还是进de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晶振拿了,还是进debug吗?

不是,我现在发现你晶振拿了,片子照样跑。

网友C:
你这配置字为内部振荡模式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置字为内部振荡模式 吧

OSCCON配置为内、外都试过,配置字始终是HS。

很诡异。

网友C:
别说什么诡异肯定你什么地方没做到,
难道你修改了配置字后没重新点写入芯片?
在 XT HS 振荡模式,如果你没接晶振点写入,会跳出一个错误窗口, 所以我前面说过没有振荡, 就不能进 debug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什么诡异肯定你什么地方没做到,
难道你修改了配置字后没重新点写入芯片?
在 XT HS 振荡模式,如果你没接 ...

先擦除再写入的。

晶振有,但是没有振。程序照样下。没有弹出跟晶振相关的错误窗口。

我现在就是觉得应当是PIC的片子有这样一种功能,外部的不振,就直接转换到内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擦除再写入的。

晶振有,但是没有振。程序照样下。没有弹出跟晶振相关的错误窗口。

某些型号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关闭这个功能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些型号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关闭这个功能再测试下。 ...

实不相瞒,关了,但没用,程序照样下。我现在怀疑是不是pickit在设计时,
也顾及到了这一个情况,因此你只要连着pickit,它就非常智能的把你的时钟
调成可以工作的状态,不管你如何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关了,但没用,程序照样下。我现在怀疑是不是pickit在设计时,
也顾及到了这一个情况,因此你 ...

是有这事,我遇到过插上仿真器可以正常运行。拔掉就不行

重点检查复位引脚 电路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这事,我遇到过插上仿真器可以正常运行。拔掉就不行

重点检查复位引脚 电路正确不 ...

谢谢,我后面去看看,如果找到原因了就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