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MODBUS通信思路求助!

楼主(2015-10-09):
各位大哥好,小弟以前都是用stm8  stm32来编写程序,对于通信 Modbus这一块我主要是用空闲中断来判断一帧数据的结束,但是C8051F350里面好像没有这么一个中断 ,这就难弄了,难道要用定时器来模拟空闲中断?不知道做过这方面的大哥是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
modbus主机还是从机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通过实践来判断一帧数据结束。

楼主:
这位大哥你好!首先感谢你百忙中挑出时间回答我的问题,我主要是做从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通过实践来判断一帧数据结束。

谢谢大哥的回答!我打算也是这样来弄

网友:
从机很简单,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
stm32的空闲中断好像是1个字节的间隔时间,你用这搞MODBUS自己连还可以,但要连其他家的可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