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IO口速度多高?

楼主(2015-10-09):
LGT的IO口速度多高能达到,手册没有看见哦。

网友A:
跑20MHz之内没问题,还要看驱动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20MHz之内没问题,还要看驱动的负载

IO存翻转能到20MHz? 这时候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多少有测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20MHz之内没问题,还要看驱动的负载

确定吗?因为有好多人想做低成本频率输出,用管脚比较少的是不是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吗?因为有好多人想做低成本频率输出,用管脚比较少的是不是合适? ...

这是328D在5V供电时的输出在PE5引脚上的系统时钟。
此时系统时钟时16MHz。

主要看IO外部驱动的负载, 上面测试时空载条件。
示波器增益x10, 寄生的负载电容应该是pF级的, 20pF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28D在5V供电时的输出在PE5引脚上的系统时钟。
此时系统时钟时16MHz。

那速度还是真实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