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突然不能用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2015-10-09):
今天用PE仿真XET256,中间电源出了点问题,换了个电源,然后上电,仿真器就不工作了。换个PE就是好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A:
既然换个PE就是好的,那把PE换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个PE就是好的,那把PE换了不就行了吗

总共就那么两三个,如果只是锁死,应该有办法修复的,况且没有灌进去电流烧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共就那么两三个,如果只是锁死,应该有办法修复的,况且没有灌进去电流烧坏 ...

你的仿真器是JLink吗,如果是那尝试一下用JFlash看能不能烧录或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JLink吗,如果是那尝试一下用JFlash看能不能烧录或解锁

multilink 飞思卡尔仿真器

网友B:
有个防反二极管很容易坏的。就在bdm旁边。你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防反二极管很容易坏的。就在bdm旁边。你量一下。

插上去,蓝色灯亮,目标版供电,黄色灯亮。硬件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