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和amd显卡解高帧率视频的疑惑

楼主(2015-10-09):
同事有个gopro运动相机,拍的 240帧的720P 视频。
他的笔记本 能流畅观看,而我的台式机看的时候挺卡。
他的笔记本是09年华硕N81,主要配置是 显卡120M ,CPU P8600。看的时候CPU占用率在60的样子,所以应该是硬解。
而我的台式机 也大约是09的,主要配置是: CPU E8400 看起来很卡,显卡是HD5570(13年的时候升级的)。 看的时候CPU占用率一直98以上,应该是无法硬解。试了好多播放器,都没法硬解。

这个我就很疑惑了,照理我的机器无论是cpu还是显卡都比他的强,功耗也强,怎么我的电脑不行呢?  难道HD5570 就那么差吗?还是AMD在高帧数的电影上不如 nvidia?之前看到的说法都是amd高清厉害,nvidia游戏厉害的。

网友A:
更多是播放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是播放器的问题。

谢谢大师,那有什么播放器推荐吗?我已经试过了比较流行的splayer,vlc,kmplayer,暴风影音,qq播放器。播放的时候卡顿的程度确实会有些不同,cpu占用率也不同,但我感觉是不同播放器算法的关系。但就是无法硬解。谢谢

网友B:
那就重新去找个最新的显卡驱动安装了吧……也许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重新去找个最新的显卡驱动安装了吧……也许是驱动的问题

已经是最新了的

网友C:
03年的显卡,估计某些特性不支持吧。硬解在某些情况下是开不起来的,只能楼主自己摸索了。kmplayer解码器那里的选项稍微改改试试。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楼主:
当然是独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年的显卡,估计某些特性不支持吧。硬解在某些情况下是开不起来的,只能楼主自己摸索了。kmplayer解码器那 ...

我也这么怀疑,但同事的09的显卡210,还是笔记本上的,都行。我就想不通了.我的是13年升级的,写成了03,抱歉

网友:
AMD的驱动很烂。

网友:
解码设置不对吧

网友:
迅雷看看有硬件加速,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都播放器自带的解码问题
神马解码软件都别装
就装个MPC-HC看看

网友:
一句话,打死不买A卡。什么都不如N卡,除了各种参数标称很高外。我也是被A卡坑了,经常玩游戏还玩着玩着窗口被最小化,然后点开就一直只听到声音,黑屏不显示。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很多游戏上发现了。同样的,在我的台式机上,N卡在怎么玩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