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7021温湿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5-10-09):
在淘宝网购了两只SI7021和转接板,回来自己焊接,然后挂上MCU发送命令读取数据,竟然没有反应。以为是一个可能有问题,
换了另外一块板,还是同样没有反应,非常奇怪。程序不管是网上别人的范例,还是自己以前做好的I2C程序,都无法读到数据。
仔细跟踪了下,I2C从开始发送Start信号,再发送SlaveAddr信号,然后检测从机回应,从这步开始就没有收到应答信号,难道
是买到假器件?不应该啊,而同时买的SHT10,焊好接上就正常工作。

楼主:
自己焊接的转接板,测量过物理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A:
1、看电路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2、看你时序是否正确,IIC从机地址是否正确;
3、看看IIC的速度是不是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电路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2、看你时序是否正确,IIC从机地址是否正确;
3、看看IIC的速 ...

多谢指导~
电路没有问题,转接板背面有2个10K的上拉电阻和一个电源电容。
时序应该也没有问题,也试过本站里别人的例程,也是不行。I2C从机地址,加上最后一位应该是0x80,回头我试试0x40。
I2C的速度,我加大了延时降低速率,也一样是没有响应。现在正淘宝一个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B:
你用测试没问题的模块调好程序再来调试你这块板子,有可能是焊接的时候烤坏了,我用热风枪吹过,刚开始坏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测试没问题的模块调好程序再来调试你这块板子,有可能是焊接的时候烤坏了,我用热风枪吹过,刚开始坏了 ...

350度,看来这个是正解哈!!!

网友:
把上拉电阻换5K或2K的试试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现在能正常读出温湿度了,器件及焊接都没有问题。
原来是因为用5V的MCU(SI7021是3.3V的),由于电平转换电路不完善,使SDA的电平略高于3.3V,使器件不能正常工作!
后来换了3.3V的MCU,避开了电平转换电路直连,就OK了。
原来SI7021还有这个特性,而SHT10就没问题。
问题解决,再次感谢楼上几位同学。

网友:
这倒是个问题。恭喜解决!

网友(2017-05-25):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现在能正常读出温湿度了,器件及焊接都没有问题。
原来是因为用5V的MCU(SI7021是3.3V的 ...

大侠你的采集程序能上传一份吗,做一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