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俺查查这个施耐德的伺服告警是啥

楼主(2015-10-10):
能提供的条件比较少,只有这么个图,具体什么型号我没法查证,想知道这个AL024是什么告警。不知道坛里有玩这个的大神给讲解一下不?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啦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hpkId_buwEVSdxsENB7

请问各位大侠,施耐德LXM23DU04M3X伺服驱动器显示AL.027是什么原因?要是有全部的故障

提问者采纳
        异警表示  异警名称 异警动作内容
        AL001 过电流 主回路电流值超越电机瞬间最大电流值1.5 倍时动作
        AL002 过电压 主回路电压值高于规格值时动作
        AL003 低电压 主回路电压值低于规格电压时动作
        AL004 电机匹配异常 驱动器所对应的电机不对
        AL005 回生异常 回生控制作动异常时动作
        AL006 过负荷 电机及驱动器过负荷时动作
        AL007 过速度 电机控制速度超过正常速度过大时动作
        AL008 异常脉冲控制命令 脉冲命令的输入频率超过硬件界面容许值时动作
        AL009 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位置控制误差量大于设定容许值时动作
        AL011 编码器异常 编码器产生脉冲信号异常时动作
        AL012 校正异常 执行电气校正时校正值超越容许值时动作
        AL013 紧急停止 紧急按钮按下时动作
        AL014 反向极限异常 逆向极限开关被按下时动作
        AL015 正向极限异常 正向极限开关被按下时动作
        AL016 IGBT 过热 IGBT温度过高时动作
        AL017 参数存储器异常 存储器(EE-PROM)存取异常时动作
        AL018 检出器输出异常 检出器输出高于额定输出频率
        AL020 串行通讯超时 RS-232/485 通讯超时时动作
        AL022 主回路电源缺相 主回路电源缺仅单相输入
        AL023 预先过负载警告 预先过负载警告
        AL024 编码器初始磁场错误 编码器磁场位置UVW 错误
        AL025 编码器内部错误 编码器内部存储器异常,内部计数器异常
        AL026 编码器内部数据可靠度错误 内部数据连续三次异常
        AL027 编码器复位错误 诊断到编码器复位错误. 编码器和伺服之间的通讯有误
        AL030 电机碰撞错误 当电机撞击硬件设备,达到P1-57 的扭矩设定 在经过P1-58 的设定时间
        AL031 电机U,V,W接线错误 电机Power Line U,V,W,GND 接线错误
        AL099 DSP 固件升级 固件版本升级后,尚未执行EE-PROM 重整,执行P2-08=30,28 后重新送电即可。
        AL235 命令超出范围 位置命令计数器溢位,之后执行绝对定命令
        AL283 软件正向极限 位置命令大于软件正向极限
        AL285 软件负向极限 位置命令小于软件负向极限
        AL380 DO:MC_OK的位置偏移警报 详见参数P1-48 的说明当DO:MC_OK 已经ON 后,因DO:TPOS 变成OFF,导致DO:MC_OK 也变为OFF。

追问:
        请问要怎么处理呢?
追答:
        检查:
                1. 电机接地端是否正常接地
                2. 编码器信号线,是否有与电源或大电流的线路分开,避免干扰源的产生
                3. 编码器的线材是否使用屏蔽网线

        处理:
                1. 请将UVW 接头的接地端(绿色) 与驱动器的散热部分连接
                2. 请检查编码器信号线,是否有与电源或大电流的线路确实的分隔开
                3.请使用含屏蔽网线的线材4. 若无改善,请送回经销商或原厂检修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AL024 编码器初始磁场错误 编码器磁场位置UVW 错误

主要检查编码器UVW线路有没有问题  UVW断线会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