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6H驱动器驱动86电机,200hz脉冲需要加速处理吗?

楼主(2015-10-10):
MA86H驱动器驱动86电机,工作时脉冲频率为200hz-300hz,需要加速处理吗?可不可以直接给驱动器发送这个频率的脉冲?

网友A:
细分多少,1.8度的电机,在整步或者2细分,重载或惯量较大的,做加减速处理,启动停止时的效果会比较好。4细分以上就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分多少,1.8度的电机,在整步或者2细分,重载或惯量较大的,做加减速处理,启动停止时的效果会比较好。4 ...

噢,谢谢,那回去吧细分改改,加减速就不弄了。

网友A:
对速度没要求? 频率固定,提高细分就会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速度没要求? 频率固定,提高细分就会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

没多大要求,可以忍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速度没要求? 频率固定,提高细分就会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

脉冲时间影响力矩吗?

网友:
电机速度越高,力矩下降越明显。关系是成反比的。 具体的得看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图

对步进电机来说,脉冲频率决定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