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与OV7670的简陋型光流模块

楼主(2015-10-10):
首先上传电路和程序:

还有两个VB上位机用于调试:

---------------------------------------------------------------------------------------------
简介:
此模块是利用STM32F103CBT6驱动OV7670摄像头模组,可作简单的图像处理,打算用于四轴飞行器的悬停。
实际应用中可能会不理想,假如环境太单调,那效果就不好。
听说PX4FLOW做得挺好,查了下好像挺贵。
---------------------------------------------------------------------------------------------
OV7670驱动原理:
电源(DOVDD,AVDD)为2.5V左右(HT7333输出串1N4148降压,因为我没有HT7325),
DVDD采用OV7670内部的LDO(1.8V),外部只需接一只电容.
单片机为STM32F103CBT6,采用HSI时钟,PLL倍频到64MHz,可省去外部晶振.
由于只需要处理灰度图像,OV7670配置为YUV格式,Y在前,
TIM4_CH1的捕获分频设置为2分频,就可以只采集Y(亮度).
TIM3_CH3产生XCLK,(16MHz对应VSYNC约20HZ,实测最低约8MHZ)
TIM4_CH1检测PCLK(4MHz),下降沿捕获,滤波为1,二分频,触发DMA,采集PA0~PA7的数据至数组DMA_Buf.
TIM3_CH4检测VSYNC,下降沿捕获中断,控制DMA的关与开.
HREF忽略.

引脚连接:
PA12:                        LED
PA0~7:                        OV7670_D0~D7
PB0(TIM3_CH3):        OV7670_XCLK
PB1(TIM3_CH4):        OV7670_VSYNC
PB2:                        OV7670_RST
PB7(TIM4_CH2):        OV7670_HREF(可省略)
PB6(TIM4_CH1):        OV7670_PCLK
PB10:                        OV7670_SIO_C
PB11:                        OV7670_SIO_D
PB12:                        OV7670_PWDN

建议:
        为加快速度,SIO_C与SIO_D可加外部上拉电阻

注意:
        看了下SCCB时序,貌似与IIC略有区别,指定地址读数据时:
        OV7670:        ...IICWByte(add);IICACK(0);IICEnd();IICStart();...
        普通IIC:...IICWByte(add);IICACK(0);         IICStart();...
---------------------------------------------------------------------------------------------
图像处理:
上次图像中部区域(按STEP间隔)存入数组MID_Buf,在当前采集的
图像中遍历,寻找差值最小的位置,从而得到座标增量。

程序中配置摄像头为YUV格式,窗口为160*80像素,得到80*80的Y(亮度)数据;
中心区为40*40像素,STEP设置为5,也就成了8*8的稀疏点阵,处理一幅图像大约耗时45ms.
(由于接收图像还需要时间,所以程序中约100ms处理一次)
程序经KEIL3编译后:Code=12054 RO-data=358 RW-data=48 ZI-data=8608;
可以看出代码量和内存消耗都不大。

图像处理核心算法:
(注意,由于二维数组访问速度较低,真实的代码略有优化,详见附件)
//--------------------------------------------------
//变量定义
//--------------------------------------------------
U8         DMA_Buf[CAMHEIGHT][CAMWIDTH];//本次采集的摄像头数据
U8         MID_Buf[MIDHEIGHT][MIDWIDTH];//上次中部区域的数据
//--------------------------------------------------
//计算差值的绝对值
//--------------------------------------------------
__INLINE U8  caldif(U8 v1,U8 v2)
{
        if(v1>v2)return v1-v2;
        return v2-v1;
}
//--------------------------------------------------
//图像处理:用上次图像中部区域去与当前采集图像(从x,y
//开始的区域)求差,寻找差值最小的位置,
//从而得到x增量(MovIncX)与y增量(MovIncY)
//--------------------------------------------------
void PicProcess(void)
{
        U16 i,j,x,y;
        U32 dif,min=0xffffffff;        //差值,最小值
        U16 minx,miny;                        //最小值处的左上角座标
        //--------遍历整个当前图像,查找与之前中部图像相差最小的位置
        for(y=0;y<CAMHEIGHT-MIDHEIGHT;y++)//从上到下
        {
                for(x=0;x<CAMWIDTH-MIDWIDTH;x++)//从左到右
                {
                        dif=0;//误差清0
                        for(i=0;i<MIDHEIGHT;i+=STEP)
                        {
                                for(j=0;j<MIDWIDTH;j+=STEP)
                                {//计算当前图像中的点与上次图像中部区域的点的差值
                                        dif+=caldif(DMA_Buf[y+i][x+j],MID_Buf[i][j]);//误差累加
                                }
                        }
                        if(min>dif)//误差小于当前最小值,则记最小值为当前值,且记下座标
                        {
                                min=dif;
                                minx=x;
                                miny=y;
                        }
                }
        }
        //------------------------------计算座标增量
        if(min>30000)min=30000;//此句可省,是为了便于串口发送该值
        if(min<15*(MIDHEIGHT/STEP)*(MIDWIDTH/STEP))//允许平均每个点15的误差
        {
                MovIncX=minx-MIDX;//x增量
                MovIncY=miny-MIDY;//y增量
                MovX+=MovIncX;//模拟成鼠标的绝对座标,便于查看
                MovY+=MovIncY;
                if(MovX<-1000)MovX=-1000;//限幅
                if(MovX>1000)MovX=1000;
                if(MovY<-1000)MovY=-1000;
                if(MovY>1000)MovY=1000;
        }
        //------------------------------复制当前中部区域
        for(i=0;i<MIDHEIGHT;i+=STEP)
        {
                //memcpy(MID_Buf[i],DMA_Buf[MIDY+i]+MIDX,MIDWIDTH);
                for(j=0;j<MIDWIDTH;j+=STEP)
                {
                        MID_Buf[i][j]=DMA_Buf[MIDY+i][MIDX+j];
                }
        }
        //------------------------------串口查看误差与座标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6);
        UART1_SendByte(min>>8);
        UART1_SendByte(min);
        UART1_SendByte(MovX>>8);
        UART1_SendByte(MovX);
        UART1_SendByte(MovY>>8);
        UART1_SendByte(MovY);
}

下面是一些照片:
模块电路和照片:

将采集的图像发送出来用上位机查看:

将误差和座标发送出来用上位机查看:

8*8点阵去匹配当前图像的效果图,为避免GIF太大,只做了前5行的效果:

发送座标时的GIF图:

---------------------------------------------------------------------------------------------
补充一下:
测了下工作电流,约47mA
“处理一幅图像大约耗时10ms",这里写错了,应为45ms.
忘了传OV7670的资料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V5,标记一下。

网友A:
可以测移动方向,但没加测距的无法实现测量位移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移动方向,但没加测距的无法实现测量位移距离吧

是啊,所以一般要配合超声波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一般要配合超声波模块。

这个程序很有参考价值,感谢分享

网友:
STM32与OV7670的简陋型光流.可以配个超声波定高

网友:
很不错,我们之前使用过鼠标芯片来做光流。有些鼠标芯片还提供了初始化固件,让里面的DSP能有光流的算法处理。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这两天找了下BUG:
MIDHEIGHT/STEP应改为(MIDHEIGHT+STEP-1)/STEP,宽度的同理
y<CAMHEIGHT-MIDHEIGHT应改为y<CAMHEIGHT-MIDHEIGHT+1,x同理
DMA可以一直工作不需停止.
OV7670的配置略有改动.
目前遗留的问题:
OV7670易丢帧(有VSYNC但无PCLK),特别是在光线剧烈变化的时候,估计是配置的问题

上位机改用C++builder编写,能支持更高的波特率,因为VB太过占用CPU。

网友:
这个厉害。stm32 ov7670 跟随电路 mark

网友:
非常好,无敌了

网友:
楼主学习了 自制PCB很棒

网友:
牛!强力顶起!支持开源

网友:
楼主霸气,前几天也是和楼主的想法相近,我的想法是stm32采集视频数据,然后将采集的数据发送给FPGA用于进行图像处理原本想做70帧最有改到30帧,还是苦于不知传输速率如何解决一直没开工,楼主有何见解可以给讲讲吗

网友:
用407或者427不是更方便

网友B:
不错,图片里的是楼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图片里的是楼主吗?

是啊,相素较低,看起来没那么帅

网友(2015-11-10):
做的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正在找相关的资料,谢谢楼主

楼主(2015-12-25):
若想达到高于115200的波特率,建议用USB转TTL模块。

网友:
楼主板子做得非常漂亮。好玩的东西。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
可以考虑移植下APM的光流算法。

网友:
好呀,研究的很透彻,说明的清晰,好资料,当时要是能看到,OV7670也不至于摆弄那么长时间了

网友:
不错,楼主可以外接一个晶振,倍频到128M试一试呀,主频提高一倍,处理速度和响应速度就快了一倍,效果应该会更好些!

网友:
学习中,有应用前景。

网友(2016-05-14):
我的天哪,都可以做成武器的自动瞄准了,厉害!!

网友(2016-07-25):
标记,以后有可能用到

网友:
做的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6-08-30):
从楼主发帖,回复,制板和焊接看出,楼主大牛,很严谨的一个人

网友(2016-11-12):
夹子很强大。。。

网友:
很强大,牛人一个

网友:
不错很好的东西

网友:
顶楼主,很好的东西

网友:
牛!建议搞个套件出来,大家一起整整

网友(2017-12-15):
学习一下,也做一个

网友(2018-05-06):
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2019-10-14):
这个要给赞,真的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