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电路声音开大低音嗡嗡失真

楼主(2015-10-10):
这个电路搭好电路后声音开大后低音会有嗡嗡失真的现象,是电路图中的问题吗?请大牛指导一下
搭的电路板待机时静噪很小几乎听不到噪音,声音开到一半还原度还行,再开大有低音时就嗡嗡了,把高音关完单开低音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我这么感觉像是箱振,你的音箱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感觉像是箱振,你的音箱什么做的

单独接的喇叭还没放箱子呢

网友:
我拆玩过一个这种有源音箱,当时是输入悬空会嗡嗡声,输入端对地短接就立马安静了

网友:
注意布线,不许环地,电位器改成10K试试。

网友:
看看地线是不是没有弄好..

网友:
这图有问题,  就不知你是否100%按图做的?

图中 2030A  输出 喇巴一端 不接地....

否则从 C1,C2端接入音源看看,  不经过 高低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