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TLP -521的光耦有哪些

楼主(2015-10-10):
TLP 521速度快,线性又好可惜停产了,有谁知道替代光耦性能接近的有哪些型号

网友:
tlp521不是线性光耦吧

网友A:
TLP785 官方推荐的替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P785 官方推荐的替换型号

这个速度太慢了,做485隔离,9.6k都达不到

网友B:
可以换贴片的TLP181

网友:
可以看看Avago 的替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贴片的TLP181

tlp181也停产了

网友:
EL817.
TLP521-4啥时候停产?
今年还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太慢了,做485隔离,9.6k都达不到

  器件不能用,不一定是器件本身不行。像器件间的替换,还是要多对比一下器件参数的差异,替换时再作相应的调整,才能更好的发挥性能。

  785和521的关闭时间有差异。785的关闭时间是50uS,521的关闭时间是25uS。 在用785时,如果IF=16mA,工作频率达不到10kHZ,可能是输出端负载电阻过大。如果输出负载大于4.7K,关闭时间都大于80uS左右,加上开启时间和有效识别的电平时间……

  即使官网给出替换推荐,也不代表100%无差异。关键是替换后是否能满足原来的应用

网友:
安华高的HCPL-817光耦,可以替代东芝的521。

网友:
TLP291应该可以

网友:
PC817跑57.6K路过

网友:
PC817可以替代

网友:
521停产了?少量还能买到

网友:
mark,光耦替换。

网友D(2015-12-15):
引用 网友C:

  器件不能用,不一定是器件本身不行。像器件间的替换,还是要多对比一下器件参数的差异,替换时 ...

官方推荐的能否直接替换真没经验,不过看参数基本没有差别的交叉使用发现不行。
隔离一个4k开关频率,占空比30%左右的方波信号,TLP181可以,PS2501不行,真的好奇怪。烦恼的是TLP181又停产了

网友:
这么牛,电路能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推荐的能否直接替换真没经验,不过看参数基本没有差别的交叉使用发现不行。
隔离一个4k开关频率,占 ...

东芝替代181的不是185么?

网友:
替换光耦器件出现效果异常时,多对比一下器件间参数的差异,然后相应调整外围器件参数,看看是否有改善
另外,得对比脉冲波形的差异,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是否满足后级电路的识别门限。

比如,逻辑电源为VDD,信号低为INL,信号高为INH,有些器件识别的门限是: INL<= 0.3VDD ,INH >=0.7VDD ;部分器件是 INL <=0.8V, INH >=2V。
当VDD=5V时,这些器件能识别的门限就有差别,对信号电平容许度也不一样

  平时偶尔会碰到工程师咨询*芯片能否适应3.3V的信号,其实在芯片资料中已经有给出识别信号的电平范围,只是大多数的工程师选择性无视而已

  再说个案例,有个淘宝商家做了款驱动板,前一批卖得不错,客户用得也挺好。第二批却出现丢步问题,而器件外围参数并没有改动。客户怀疑是芯片有问题,联系我来询问,说我卖的板有问题,是不是芯片有质量问题。我当时就晕了,我自己并没做过这种驱动板,估计是淘宝商在卖板时留了我的联系方式作为技术支持……这事赶上了,刚
好芯片也熟悉,帮忙分析了一下,因为前一板是没问题的,所以最大可能是外围器件有差异的地方。而出现丢步最大可能是信号通道的光耦,用的是137。怀疑是负载电阻选择不当导致,经更换137的输出端负载电阻,问题得到解决。估计市面上137光耦至于有两种,一种负载能力强,输出端可以适合5K以内的负载电阻,另外一种是负载能力较
弱,只能配5~10K的负载电阻,否则就可能导致输出信号的门限电平满足不了后级器件的要求。当然,最后还得联系淘宝商家,告知该板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网友:
mark 光耦代替

网友:
我是做photomos(光mos继电器)类产品的,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提供订制,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联系qq929488157
521和817都不是线性光耦,只是不同品牌的光耦材料不一样,先行区间有差异

网友:
PC187可以替代

网友(2016-10-05):
ISOCOM 都TLP521,可以试下。

网友:
替代TLP521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