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霍尔测直线同步电机位移的问题

楼主(2015-10-10):
   在用直线电机做自动门,线性霍尔测位移,能正常工作。但是人为在来回快速推拉门的时候,位移出错,导致整个程序出问题。谁有经验的可以为我解答一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尤其不知道线性霍尔怎么精确测位移的

网友B:
电梯是不是都用差动变压器测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尤其不知道线性霍尔怎么精确测位移的

通过角度计算位移。整个行程的角度累加做位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是不是都用差动变压器测位移?

线性霍尔做低成本的。

网友B:
位移出错是指
1:读出的数据错误?
2:霍尔器件故障?
3:......
描述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移出错是指
1:读出的数据错误?
2:霍尔器件故障?

具体是这样的,低速时候是正常的。但高速的时候角度出错。我估计是产生了相位移,不知道怎么补偿才好。

网友:
数据处理出错吧,或者处理速度没有跟上

网友:
光耦加开关型霍尔一定可行

网友:
什么样的直线电机?手动居然还能快速动?有淘宝没?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