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tos任务延时和优先级,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5-10-10):
用FREETROS跑了4个任务,总感觉系统跑的很慢,尤其是进入到数据采集显示界面,按键输入需要按好几次才有反应。。。。。。。
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任务优先级或者是任务延时长短没设计好,最难办的就是数据采集任务,此任务FOR循环耗时最长,
该如何设计才最高效?请高手帮忙看看该么样搞?。。。。。

//界面显示任务,优先级3
void GUI_Task(void *pvParameters)
{
   ShowUI();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GUI_Exec();
     vTaskDelay(50);
   }
}

//数据采集任务,此任务的FOR循环最耗时,优先级5
void ADC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for(int i=0;i<500;i++)
     {
       uint16_t Value =  GetADCValue(); //采集数据
       。。。。。。。。。。
       采集值计算、处理、分析。。。。。。。

       //vTaskDelay(100); //延时放到这里,数据刷新很慢,键盘不灵敏,但多按几下还可以控制
      }

     //vTaskDelay(100); //延时放到这里,整个系统近似卡死状态,按键已完全不能输入,估计时间全耗在FOR循环里了。。
   }
}

//其它任务1,优先级4
void Task_Other_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
        vTaskDelay(100);
      }
}

//其它任务2,优先级2
void Task_Other_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
        vTaskDelay(100);
      }
}

网友A: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原因分析:
你把按键扫描和界面刷新函数都放在了较低低优先级任务里面,而最耗时间的任务是最高优先级,所以按键扫描和界面刷新得到执行的
机会很小。

解决办法:
把按键扫描放在高优先级任务里面。或者考虑优化下你数据采集任务,看看能否提提速或者分成几个任务来执行,或者DMA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原因分析:

刚去你那边的论坛转了一圈,回来就看见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vtaskdelay函数执行后不是放弃CPU占用一段时间吗?键盘响应慢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我觉的应该是你数据处理部分耗时。另外不能理解你连续采样500个点并且每采一个样都去处理。优化一下你的这部分估计就好了。

网友:
看看头文件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把你的键盘扫描放在一个单独的任务中,并设置此任务为较高优先级,GUI任务中使用GUI_Idle()来延时。可以这样试下,仅供参考,看看是否有好转。

网友:
这个应该使用信号量来处理吧,能够及时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