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触摸芯片或水位检测芯片,大家帮忙找找封装sot23-6

楼主(2015-10-10):
实物如上图。

这个是测绘电路。

最近碰到一个水位检测电路,感觉像单通道的电容触摸芯片,此芯片是SOT23-6封装,请问大神们水知道型号或相似芯片。

此芯片工作如上图描述,B点应该是能调灵敏度的参考基准。探针接触水(使用手触摸也有效)时,A点的波形周期会变长,应该是和B点的对比判定是否接触水面。
此芯片是间歇性工作的,每12ms检测一次,检测时,B点先输出1ms,然后是A点输出1ms。
D1估计是限制电压保护端口用的,拆掉无影响。

此芯片工作很像触摸芯片,也找了几种触摸芯片搭电路测试,但是那些触摸芯片都有自动校正,液面接触时间长了就无效了,还有就是如果上电时有水接触也是无效的。
此芯片到触点探针有一个电容存在,我感觉会安全很多,防止芯片损坏。

求大神们帮忙看看,有没人用过这个芯片,或有类似的芯片推荐一下。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安全、可靠、小巧的水位检测方案。

网友:
有点像电容触摸芯片。

网友:
lz是怎样去掉元件表面的黑漆的。

网友A:
DK701 触摸感应器可以用平均电容值作为基准检测感应点的电容变化。它可以通过任何非导
电介质来感应电容变化。这样感应模块就可以很好的跟水和灰尘隔离。 DK701 有更强的抗干扰性
和更好的一致性。这个芯片可以工作在低功耗的环境下,当电源为 5v 时,工作电流为 70ua,待
机电流为 5ua 以下,也适用于电池应用。
特点
● 带自校正功能的单通道感应芯片
● 可以通过任何非导电介质感应“按键触摸”
● 通过外部电容调整灵敏度
●  Open-Drain  的输出形式
●  工作电压范围: 2.5v~6.5v
应用
● 替代开关
● 人体感应检测
● 玩具和互动游戏的人体界面
● 灯开关
● LED 调光
● 替代隔膜开关
● 密封的键盘面板

不知道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K701 触摸感应器可以用平均电容值作为基准检测感应点的电容变化。它可以通过任何非导
电介质来感应电容变 ...

灌得黑胶用热风枪吹一下就会变软,就可以剃掉了。

你推荐的这个还是用自动校正,估计还是不行,有自动校正时,长时间接触水就会被校正到无效了。

网友A:
是的,有自动校正时,长时间接触水就会被校正到无效了

用个6腿单片机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自动校正时,长时间接触水就会被校正到无效了

用个6腿单片机写个,如何? ...

本来也以为这个是单片机呢,但是3/4叫竟然输出的是三角波,看来是专用芯片。
自己用单片机写的话估计比较费劲。。。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板是什么产品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板是什么产品上面的?

这是一个单独的水位检测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单独的水位检测模块。

这个应该是用电容感应方式的液位检测, 但看你的描述说是有一个金属的电极在水里面,这个就想不明白了, 因为用电容方式最大的好处是非接触式检测,这样就相当于隔离了。如果检测电极直接跟液体接触的话干脆用测量水电阻的电极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电容感应方式的液位检测, 但看你的描述说是有一个金属的电极在水里面,这个就想不明白了,  ...

这个的原理确是电容方式检测的,他现在的应用中的C4电容是否可以理解成触摸按键中接触点形成的那个电容呢。
我感觉有C4电容在,外部干扰或高电压之类的东西都可以隔离开,保护住电路,是否更安全些呢。
C4电容个头这么大,但是容量却不大,估计是耐压比较高。

网友C:
你用手摸电极会有变化吗,这个即使是电容触摸芯片也是个老的新的不都是内部计时做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也以为这个是单片机呢,但是3/4叫竟然输出的是三角波,看来是专用芯片。
自己用单片机写的话估计比较 ...

三角波 是充放电产生的,符合电容检测原理。

网友D:
用触摸芯片做过水位检测,效果不错,就是那个自动校正是个坑,还有就是上电时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摸电极会有变化吗,这个即使是电容触摸芯片也是个老的新的不都是内部计时做比较 ...

用手触摸也是有效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这种不会自动校正准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触摸芯片做过水位检测,效果不错,就是那个自动校正是个坑,还有就是上电时会有问题。 ...

是啊,对触摸来说自动校正是好的,但是对这个应用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对触摸来说自动校正是好的,但是对这个应用就有点尴尬了。

怀疑你这个是单片机做的.B点是参考电容.所以有三角波充放电. A电是测量点. 两点对比判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你这个是单片机做的.B点是参考电容.所以有三角波充放电. A电是测量点. 两点对比判断输出. ...

B点的C3拆掉,波形基本没变还是三角波,所以应该不是平时通用的单片机

网友E:
AWS01 ADS的水位传感器

网友:
真是万能的坛呀,顶下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WS01 ADS的水位传感器

太感谢了,在淘宝让别人找好久都没找到。

顺便上传ADS的其它几个的规格书,回馈需要的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手册,感谢19楼同学

网友F:
好贴要顶!
楼主这个测液位好用吗? AWS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贴要顶!
楼主这个测液位好用吗? AWS01

我手上的这一个测试下来还不错,还不清楚长期的稳定性怎样。

网友G:
能提供成品购买渠道吗,我想买几个

网友:
多谐振荡电容检测,和microchip的方案基本很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提供成品购买渠道吗,我想买几个

这个模块是一个客户机器上用的,我在网上也没搜到现成的成品卖。

网友:
哦哦,市场上一直没有比较好用的水位开关。

网友H:
请问C4的电容容量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C4的电容容量是多大的?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约0.1nF

网友I(2016-03-13):
我公司的热水箱加水经常失灵,想买几块玩玩,请问C3容量是多少?楼主试验成功没?谢谢!

网友:
不知能不能测油

网友:
顶,记号水位检测,ADI AWS0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公司的热水箱加水经常失灵,想买几块玩玩,请问C3容量是多少?楼主试验成功没?谢谢! ...

C3是调灵敏度的,很小pf级的。只做了几个样品测试,感觉还不行

网友:
记号水位检测,ADI AWS01

网友J:
有位触摸方式做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C3是调灵敏度的,很小pf级的。只做了几个样品测试,感觉还不行

做了几支,时好时坏,很不稳定,不知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有位触摸方式做的,效果还不错

位触摸的早就做成功了,但有个致命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位触摸的早就做成功了,但有个致命的BUG。

什么BUG?看看遇到没

网友:
触摸芯片做的,别人已经大批量出货了,美的用的。

网友K(2016-05-03):
最近正在寻找液位检测芯片,本贴太贴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正在寻找液位检测芯片,本贴太贴心了

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批量用的,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批量用的,效果怎样

TB上买了一个模块,SOP-16封装的芯片竟然80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比这种封装的好用

网友(2016-06-27):
用过一个国产的 HL2205S,真是垃圾,灌了胶就出问题,真是烦,不过也出货了10w左右,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L(2018-08-09):
AWS01有用于液位检测,这个稳定吗?过去这么久了,有没有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AWS01有用于液位检测,这个稳定吗?过去这么久了,有没有量产的?

项目流产,未批量生产

网友L:
引用 楼主:
项目流产,未批量生产

请问楼主,之前测试AWS01有没有这个液位检测功能?可以实现有水上电检测,没有自动校准功能吗?我看手册上面也没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之前测试AWS01有没有这个液位检测功能?可以实现有水上电检测,没有自动校准功能吗?我看手册 ...

这个已测试,跟触摸按键的不一样,这个是不自动校准的,可以实现有水上电的检测

网友(2018-12-11):
掏出小本本,画个圈

网友:
MARK,液位传感器

网友(2019-11-19):
AWS01 ADS的水位传感器,记一下

网友:
AWS01 ADS的水位传感器,记一下.

水位传感器

网友:
AWS01 ADS的水位传感器,MARK

网友(2023-03-07):
早期电磁炉模板控制容易误触发,
现在大有改善,
水和油不会误触发。
是不是芯片升级了

网友:
MARK  水位检测  ADS AW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