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波形的导出问题

楼主(2015-10-10):
我想把proteus的仿真波形输出用到论文里,但是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有回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要用示波器,应该用Graph Mode仿真,然后在波形窗口右键菜单选Maximize,再选File -> Export Graphics导出成图形文件。
我一般喜欢导出成PDF再转位图,因为PDF带抗锯齿,出来的效果最好看。

网友:
又是古二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示波器,应该用Graph Mode仿真,然后在波形窗口右键菜单选Maximize,再选File -> Export Graphics导 ...

你好,你说的Graph Mode是Proteusl里的哪一项,我怎么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Graph Mode是Proteusl里的哪一项,我怎么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
第一个吗,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吗,还是?

你要仿真什么就选什么,每一项的功能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仿真什么就选什么,每一项的功能都不同。

我知道,怎么将他们联系起来,哪两个我都找到了,可是怎么联系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将他们联系起来,哪两个我都找到了,可是怎么联系起来了。 ...

建议你先看看proteus自带的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proteus自带的example。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proteus自带的example。

我现在挺着急的,希望你能帮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挺着急的,希望你能帮帮我。

图中要测波形的点放一个probe,测电压选Voltage Probe Mode,测电流选Current Probe Mode(注意箭头方向),然后在波形图区域按右键,Add Traces添加波形,右键Edit Properties设置仿真参数,最后Simulate Graph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proteus自带的example。

你好,能加我帮我远程操作一下吗,这就是一张纸,你帮我点破就好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要测波形的点放一个probe,测电压选Voltage Probe Mode,测电流选Current Probe Mode(注意箭头方向 ...

哦哦,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要测波形的点放一个probe,测电压选Voltage Probe Mode,测电流选Current Probe Mode(注意箭头方向 ...

Add Trace点了,不能添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要测波形的点放一个probe,测电压选Voltage Probe Mode,测电流选Current Probe Mode(注意箭头方向 ...

你加我一下,好不,帮我远程一下,真搞不明白。谢谢。344954811

网友A:
自己研究一下吧,先看看官方范例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研究一下吧,先看看官方范例是怎么做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没有看明白什么东东。谢谢你了

网友B:
这儿有个操作步骤,参考一下:
http://www.doc88.com/p-296361309215.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没有看明白什么东东。谢谢你了

为什么不能自行查阅帮助文件呢?
不要什么都靠别人喂到嘴里,努力提高自学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自行查阅帮助文件呢?
不要什么都靠别人喂到嘴里,努力提高自学能力吧。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示波器,应该用Graph Mode仿真,然后在波形窗口右键菜单选Maximize,再选File -> Export Graphics导 ...

你好啊,我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你,但是怎么在导出PDF格式时,导出来的文件是空白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儿有个操作步骤,参考一下:
http://www.doc88.com/p-296361309215.html

谢谢,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示波器,应该用Graph Mode仿真,然后在波形窗口右键菜单选Maximize,再选File -> Export Graphics导 ...

咕大师,用Proteus仿真模拟电路和Multisim相比怎么样呢?与实际搭好的电路相比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咕大师,用Proteus仿真模拟电路和Multisim相比怎么样呢?与实际搭好的电路相比呢? ...

会用的其实都差不多,关键还是要看器件模型,只要了解器件模型的细节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仿真环境,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电路的差别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用的其实都差不多,关键还是要看器件模型,只要了解器件模型的细节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仿真环境,出来的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示波器,应该用Graph Mode仿真,然后在波形窗口右键菜单选Maximize,再选File -> Export Graphics导 ...

大师,请问你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真的用到了Proteu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