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ink 驱动程序/仿真器固件代码升级

楼主(2015-10-10):
2015/10/09, 全面支持Freescale KL02/KL03/KL04/KL05,KL16/KL17,KL26/KL27系列MCU。
此次升级用户必须更新仿真器固件以及PC端驱动程序。

网友:
跟JLINK有和区别呢

楼主:
区别是目前还没有JLINK做得好,但是我们会努力去追赶。
您能得到Freelink是正版有支持的,价格低是我们的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是目前还没有JLINK做得好,但是我们会努力去追赶。
您能得到Freelink是正版有支持的,价格低是我们的优 ...

支持keil了吗?

楼主:
还没有呢。按照计划支持Keil安排在较后的时间点上,为了减少因错误影响用户的情绪。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升级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呢。按照计划支持Keil安排在较后的时间点上,为了减少因错误影响用户的情绪。 ...

能看到进度,就很高兴,继续努力吧!顶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呢。按照计划支持Keil安排在较后的时间点上,为了减少因错误影响用户的情绪。 ...

为何我的电脑无论是win7 32位还是64位 安装驱动时都是提示安装失败,从而导致freelink不能正常工作,失败原因可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我的电脑无论是win7 32位还是64位 安装驱动时都是提示安装失败,从而导致freelink不能正常工作,失败 ...

我需要得到的信息是在设备管理器|同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有什么提示。
不过32位操作系统必须安装32位的驱动,64位的也同样只能安装64位的驱动。
现在我们提供的驱动有两种安装方式:一是预安装,这是在没有连接USB设备时,直接运行驱动程序;二是通过即插即用发现新硬件的方式安装,这个我们提供了inf和sys文件。
对于安装设备驱动无论在哪一个步骤都一定不要让系统去自动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进度,就很高兴,继续努力吧!顶起。

Freelink 即将支持Freescale M4(K系列)MCU,正在验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link 即将支持Freescale M4(K系列)MCU,正在验证中...

能透露一下,计划Keil是什么时间支持上?

网友:
建议发布升级信息, 同时提供下载地址,   搞得 还得翻你的旧贴,  把FTP地址找出来, 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link 即将支持Freescale M4(K系列)MCU,正在验证中...

看到其他网友也在关注,建议你们开一个下载地址和升级信息的置顶的贴了。要不就只翻旧贴了。

网友C:
下载错误后需要重新插拔usb线,希望能改进这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得到的信息是在设备管理器|同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有什么提示。
不过32位操作系统必须安装32位的驱动 ...

我将错误的截图发给你,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每次插入freelink都显示查找驱动,并提示失败

但是看资源管理器,通用串行接口时显示的是freelink驱动正常

我手动安装也提醒说驱动已经安装到最新

但是打开firstdome,编译并调试时显示如下三个错误

望分析原因

楼主:
从您提供的的图片上看USB设备驱动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因为在设备管理器中USB图标前已经没有任何异常标志。
后续的贴图我想您再检查一下EWARM的设置以及用户等级是否是管理员方式等,因为我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错误后需要重新插拔usb线,希望能改进这一点,谢谢

如果您能重现的错误的话,立刻改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您提供的的图片上看USB设备驱动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因为在设备管理器中USB图标前已经没有任何异常标志。

我打开的是官方的例程,没有动过options里面的内容
iar也是管理员身份运行,但是仍旧不能调试,可能是我的电脑硬件比较特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您提供的的图片上看USB设备驱动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因为在设备管理器中USB图标前已经没有任何异常标志。

以我的判断驱动还是没有安装成功
我在给你一个截图

上图 中两个驱动都需要安装吗?两个区别是什么

网友:
怎么更新附件 和驱动?给个说明文档或者具体步骤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能重现的错误的话,立刻改进。谢谢!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刚开始忘了连开发板,这时点调试肯定不行,会出错;然后我把开发板用排线连上去,再点调试还是不行,一定要把Freelink的USB重新插拔一次才行。
感觉像是Freelink陷入了异常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刚开始忘了连开发板,这时点调试肯定不行,会出错;然后我把开发板用排线连上去,再 ...

谢谢您给出对出现错误重现的方法!
我们在仿真器软件研发/测试/制造过程中的确没有发现此类现象的存在,昨天(10月14日)我们在一台非常陈旧的PC上重现了您提出的现象。
我们将结合软件新功能升级与消除此现象的固件和相应配合的PC端软件一并更新。
从对现象的分析,您对软件实现机制和系统架构的十分了解,佩服!

我下面将Freelink仿真器固件和应用的软件框架将简单介绍一下:
1. 2008年之后,我们所有的设计的仿真器/编程器软件都采用了固件和应用两个独立项目的方式。
2. 固件代码:一个独立编译下载的项目,包含系统初始化/中断向量处理/通讯管理/应用程序有效性确认/IAP升级等部分组成,这部分与应用程序代码没有直接关系。
3. 应用程序:同样是一个独立编译下载的项目,有自己的main()函数,通过IAP将此项目代码加载到芯片的应用程序Flash中,此程序没有任何与通讯相关的代码,所有通讯都依赖于设备固件。

优点:
1. 开发调试十分方便。
2. IAP后绝对不会出现“砖头”的可能。
3. 非常有利于生产、测试。

缺点:
1. 固件代码无法(目前)升级更新。

我们使用此方法的所有硬件设备的生产过程如下所述:
第一步:通过编程器下载固件,此时固件不具备任何功能。
第二步:产品发行,定义设备硬件的名称和功能,便于后续应用程序代码的加载和更新。
第三步:升级应用程序代码(工厂发行和加载应用程序是同时进行的,同时加载到产品追溯系统的数据库中)。
第四步:测试设备功能。

网友:
什么东东,自己搞烧写器?

网友:
万利出品?

网友D:
运行升级程序出错,原因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升级程序出错,原因未知

致歉!10月9日上传的文件有误,谢谢您发贴提示!

原因: 升级文件名和接口管理上存在欠缺,以及升级程序兼容性上的疏忽
    如新程序文件名CortexM_ctrl.dll,旧程序文件名CortexMctrl.dll
    如新程序文件名CortexM_ifc.dll,旧程序文件名CortexMifc.dll
    ... ...

现已重新上传ftp服务器。

网友:
向刘总致敬!

网友D:
仿真器BUG反馈:下载到ram debug功能不正常

驱动和固件都是10月10日的,IAR7.405
具体表现:修改代码后,重新编译,点击上图按钮debug,单步出错,全速run的结果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器BUG反馈:下载到ram debug功能不正常

驱动和固件都是10月10日的,IAR7.405

多谢指正!不出意外周一升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正!不出意外周一升级。

1. icf文件关于IROM部分修改了吗?简单快捷的修改方法如:
     define region I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IRAM1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IRAM1_end__]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IRAM2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IRAM2_end__];
2.  在main()程序开始位置修改了有关中断向量的寄存器吗?如:
            SCB->VTOR = 0x1FFFF800;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好像没有问题,也可能测试的不全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icf文件关于IROM部分修改了吗?简单快捷的修改方法如:
     define region IROM_region   =   mem:[f ...

之前两个地方都没有修改。单步和全速debug都不正常。
第一个icf按你的方法修改了,全速run的结果正常,但是单步有问题,具体表现:一直点击单步,点到某步时,再也不会自动停下来,单片机无反应。
第二个关中断未测试,因为就是用LED点灯的例程测试的,根本没有开中断。

疑问:icf文件是最新的IAR自带的,为什么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两个地方都没有修改。单步和全速debug都不正常。
第一个icf按你的方法修改了,全速run的结果正常,但 ...

以下是在KL27 mini board测试例子的下载链接,请测试一下:
http://www.manley.com.cn/web/down.asp?id=3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两个地方都没有修改。单步和全速debug都不正常。
第一个icf按你的方法修改了,全速run的结果正常,但 ...

“疑问:icf文件是最新的IAR自带的,为什么要修改”
这个文件就是用来定义您的代码在连接过程中定位的描述文件,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