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探头腐蚀厉害 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11):
做了个小东西  利用三个金属探头 测量液位  公共  上限  下限  用的直流  光藕  串了个电阻  与公共接通光藕导通   那边给单片机信号 用时间不长探头腐蚀厉害  有些表面吸附大量水垢不能正常工作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呢   请各位出出点子 谢谢

网友:
要用脉冲信号,不要用直流。

网友:
1.浮球+杠杆组成上限/下限检测信号传给MCU; 2.使用压力传感器直接放在水底下; 3.使用称重传感器测整个水箱和水的重量.

网友:
直接换交流驱动就行了啊,用隔离的变压器串电阻,光耦初级反向并联个4148,单片机获得的是周期20MS的信号,软件稍微处理一下就好,要用不锈钢的探头

网友:
另外有那种干簧管做的小型浮球开关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楼主:
澳 我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裸板供电的

楼主:
裸板输出12v  5v 光藕左边是12伏  右边5伏

网友:
不能用直流,要用交流

网友:
你的问题出在直接通直流电上面,跟开关电源没半毛钱关系。
你的探针要通脉冲信号才不会腐蚀。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钛合金棒~~~~~~~~~~~

网友:
用锌块防电化学腐蚀。可以放狗查查用法!

网友:
用交流电,老外的机器也是用的交流电,要不就用密封的气压开关

网友:
用304不锈钢管,我们用了近10年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失败过。要用交流的才可以,不能用直流的,不然就是电解水,一下子就生锈了。
还有就是,也可以用其他液位开关。浮球的很方便。

网友:
最好不要用接触式的探头,想想其它办法。

网友:
用磁性浮球+不锈钢管+干簧管开关+PLC控制,我用很多年啦,只要材料好时间不是问题,无源不与水直接接触。

网友:
电解水,易燃易爆。

网友:
用碳棒做电极,不知在同样条件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超声波的

网友:
热敏电阻,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采用浮力控制,稳定性好

网友:
如果坚持用电极就要用交流电驱动,模拟脉冲也可以,另外lz没有说水位的范围多少呢,不同的范围可以有简便的方法解决

网友:
这个东西我很早以前就做过了,最简单的还是买个现成的那种浮力控制的,好像十几块钱吧。我以前是用两个小瓶子(加水)控制的,一高一低分别控制两个开关。1、缺水:连个瓶子都下拉(分别对应两个开关的状态) 2、上水:较低的瓶子因水的浮力而悬浮(开关打开或关断) 3、水满:较高的瓶子也因浮力而悬浮(开关打开或关断) 4、用水:较高的瓶子因水退去而使开关重新回到之前的状态,较低瓶子依然悬浮 (这一步比较关键的,程序要处理好才行) 5、缺水         1-5依次循环

网友A:
用交流检测  出口的产品上,已经用了 好多年了。

网友:
用称重传感器,,计算出实际重量换算出液体,,有钱才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检测  出口的产品上,已经用了 好多年了。

有原理图发来瞅瞅吗?

网友:
以前用过压力探头,就是有点娇气。

网友:
碳棒,可以用2年,如果再加上脉冲间断性通电,可以更长

网友:
工业?商用?家用?量程?要可靠还是要方便?成本限制呢?刀仔,无把把利!流亡问题。

网友:
花钱买个浮球液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