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临界段,汇编不理解!求助

楼主(2015-10-11):
各位大哥好,小弟有点不懂这个汇编函数有返回值!它到底是返回哪个值呢?会不会是汇编函数的形参和返回值都默认是R0呢?不懂,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汇编函数的形参和返回值都默认是R0呢?我不知道别的处理器,但是M3是这样子的。多个返回值还要R1、R2...可以去查下arm返回值是返回到哪里

楼主:
多谢这位大哥指点,非常谢谢!!!

网友A:
ARM公司规定的,叫做AAPCS,所有的编译器和汇编程序要按照统一的接口,避免个自定义出现不兼容,像Keil C51和IAR 8051 那样
R0-R3用于传递参数,返回值在32位以下使用R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公司规定的,叫做AAPCS,所有的编译器和汇编程序要按照统一的接口,避免个自定义出现不兼容,像Keil C51 ...

多谢大哥指点!!!

网友B:
汇编,我自学过好几遍,每次都学会了,但过不了多久就又忘记了,因为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公司规定的,叫做AAPCS,所有的编译器和汇编程序要按照统一的接口,避免个自定义出现不兼容,像Keil C51 ...

good!下载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汇编,我自学过好几遍,每次都学会了,但过不了多久就又忘记了,因为用不上。 ...

我后面还想了解下M3的指令,真的没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后面还想了解下M3的指令,真的没有用吗?

有用肯定是有用的,只是用的很少,
知识这东西都是相对而言的,汇编一般都是芯片厂商这样的公司才要求熟练掌握的。

网友(2016-03-30):
R0-R3用于传递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