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IDE的嵌入式开发环境

楼主(2015-10-11):
之前一直在写裸机程序,用stm32和MDK
最近在用FreeRTOS,学习RTT
但是以前听大神说过,最好脱离IDE

就是在linux下搭建操作系统的编译环境
我的想法是用VIM,scons,gcc,openjtag,gdb
不知道群里的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

或者有和我一样想法的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用lds脚本指定链接地址,然后gcc呗。ide帮你做了脚本生成的工作了。

网友A:
基本上要makefile来编译了,然后gdb调试
https://github.com/wangyeee/STM32F4-FreeRTOS/blob/master/Make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要makefile来编译了,然后gdb调试
https://github.com/wangyeee/STM32F4-FreeRTOS/blob/master/Makef ...

谢谢,我想用scons编译,但是如果想编辑写程序应该用什么呢

网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倒是可以研究一下,如果项目时间比较紧,IDE确实方便

网友:
为什么要用scons呢,用Makefile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Cmake啊

网友B:
曾经QT项目用cmake很方便

网友:
虽说叫写程序,可实际上调试花的时间比写代码的时间多多了,,如果不用Keil、IAR这样的IDE,调试单片机程序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C:
搞张白纸,一只笔, 慢慢的写0和1吧,  完全脱离I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张白纸,一只笔, 慢慢的写0和1吧,  完全脱离IDE.

这才是装逼的最高境界!

网友:
有时间钻研是好事。我觉得可能不太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QT项目用cmake很方便

cmake的确比较好

网友:
花费一堆时间去找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岂不是很头疼

网友:
能用的话,直接用ide不好吗。

网友:
估计只能用Makefile配合gcc编译了。

网友D:
IDE能显著提高生产力,间接提高代码质量,是一种进步。
脱离IDE就相当于有液化气炉不用非要用柴烧水一样,除了装逼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可以试试 Eclipse.

网友:
调试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用scons编译,但是如果想编辑写程序应该用什么呢

编辑用vim或者emac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用scons编译,但是如果想编辑写程序应该用什么呢

看个人喜好,随便什么编辑器都可以,反正源代码就是文本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IDE能显著提高生产力,间接提高代码质量,是一种进步。
脱离IDE就相当于有液化气炉不用非要用柴烧水一样, ...

同意这点。开一堆工具调程序各种累

网友:
楼主,,何不用DOS来操作?
有先进的东西,不用,偏要用难用的,,,

大神也有只吃饭的大神。。

网友:
怎么用的舒服怎么来,在编译linux等环境还是command模式比较好;

cmd的好处就是可以相互粘连起来“批”处理;例如,解压,patch,预处理等等可以依次自动执行完;

DEBUG用cmd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你的要求可能就会高点哈;

这里鼓励你一下,你可以去试试哈;

网友:
搞产品,脱离IDE就是降低生产力。
为了研究和学习,倒是可以学学。

网友E:
linux下面是有开发工具的,只是采用GDB的调试方式。如果只是局限于单片机的层次,确实用MDK之类方便,当你上升到软件层次时,硬件仿真就不那么重要了,用的多的是printf调试,我觉得楼上很多人的层次不够!

网友:
脱离IDE说的是开发桌面程序吧 单片机什么的最后不要脱离

网友:
需要一些plugin
Conque-GDB: 整合gdb
gtags:整合global,代码跳转
set makeprg=scons: 整合scons

vim的好处
1. 大屏幕,全屏分窗口写代码,爽,效率高
2. 只需要拷贝.vim .vimrc,轻松迁移配置

弊端
1. 学习曲线陡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nux下面是有开发工具的,只是采用GDB的调试方式。如果只是局限于单片机的层次,确实用MDK之类方便,当你 ...

printf 不可重入   随意使用系统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nux下面是有开发工具的,只是采用GDB的调试方式。如果只是局限于单片机的层次,确实用MDK之类方便,当你 ...

正确的地方用正确的工具,把linux那套调试方法用在单片机上并不能提升层次,只能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ux下面是有开发工具的,只是采用GDB的调试方式。如果只是局限于单片机的层次,确实用MDK之类方便,当你 ...

这里有些朋友说,脱离IDE是纯软件,嵌入式最好不要脱离IDE这种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