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里面怎么判断2个信号是相同的?

楼主(2015-10-11):
Verilog里面,输出1个占空比是30%的方波,然后经过N个光隔后输入该FPGA,FPGA任何判断输入的方波就是输出的方波,不排除输出的方波输入后会相差1点点。(一个信号输出,N个信号接收)有什么好的想法求教。

网友:
用个xnor“同或门”可以么?
相差一点点啥意思,相位不变的话,计算同或门输出高电平与低电平的比例

网友:
二楼正解,异或门应该是输出这个用的。
时延恐怕要预先知道才行。

网友:
先不管FPGA,给你这两个信号,你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相同,你想到了,FPGA自然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