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Linx和Win发出同样的数据,Linux乱码而Win正常!

楼主(2015-10-11):
字符串GBK:      "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恩AAAA第一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在朝鲜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Linux下面如果里面有奇数个连续ASIC字符就会乱码,偶数不会,但是用STC的串口助手发现和Win 上位机发的数据是一样的

用STC的串口助手抓的:

linux----------------------
D6 D4 D0 C4 D7 A3 D4 B8 B3 AF CF CA C8 CB C3 F1 D4 DA D2 D4 BD F0 D5 FD B6 F7 41 41 41 B5 DA D2 BB CA E9 BC C7 CE AA CA D7 B5 C4 B3 AF CF CA C0 CD B6 AF B5 B3 C1 EC B5 BC CF C2 D4 DA B3 AF CF CA CA BD C9 E7 BB E1 D6 F7 D2 E5 BD A8 C9 E8 CA C2 D2 B5 D6 D0 B2 BB B6 CF C8 A1 B5 C3 D0 C2 B5 C4 B8 FC B4 F3 B3 C9 BE CD

D6 D4 D0 C4 D7 A3 D4 B8 B3 AF CF CA C8 CB C3 F1 D4 DA D2 D4 BD F0 D5 FD B6 F7 41 41 41 41 B5 DA D2 BB CA E9 BC C7 CE AA CA D7 B5 C4 B3 AF CF CA C0 CD B6 AF B5 B3 C1 EC B5 BC CF C2 D4 DA B3 AF CF CA CA BD C9 E7 BB E1 D6 F7 D2 E5 BD A8 C9 E8 CA C2 D2 B5 D6 D0 B2 BB B6 CF C8 A1 B5 C3 D0 C2 B5 C4 B8 FC B4 F3 B3 C9 BE CD

如果把这些复制到Notepad++ 就能正常显示???咋回事啊

网友:
软件中文处理的问题

网友:
也会就是编码问题 ,notepad++  用到 ntf8 编码

网友:
估计你的linux里面的英文采用双字节字符编码UNICODE,WINDOWS里面用的是GB2312编码英文字符采用单字节ASCII编码

网友:
内容好高大上啊

网友:
我是来看内容的。

网友A:
软件中文处理的问题 ! 编码问题! 在记事本里写 联通  这两个字!保存关闭再打开后!显示的是电池(XP)或 方块(win8)! 移动和电信不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文处理的问题 ! 编码问题! 在记事本里写 联通  这两个字!保存关闭再打开后!显示的是电池(XP)或  ...

补一个win7 的  ��ͨ

网友B:
内码问题,一个默认UTF-8,一个默认GB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码问题,一个默认UTF-8,一个默认GB2312

不是的我都转码了。应该是win系统的问题,因为数据是一模一样的,我发到STM32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