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电脑大神联想G470可开机无显示黑屏,外接有显示是为何

楼主(2015-10-11):
笔记本是联想G470
开机显示器黑屏无显示,开机可以进系统听到开机音乐。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是自带的显示器一直是黑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显示器坏了嘛?

网友:
应该是,维修不难的,我自己换过Y470的屏幕。淘宝买一个屏幕,把显示器外壳拆开,显示器和主板是用插件连接的,很容易换。另外价格也只有售后维修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左右

网友:
屏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A:
先用 强光手电照射屏幕 有图案的话就是  led 电源 或者背光电源坏了

网友B:
十有八九是灯管烧了,按4楼的方法查一下,能看到有图案的话就是背光烧了,买一根灯管,把液晶屏拆开换上就好了

网友:
也可能是显示器排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 强光手电照射屏幕 有图案的话就是  led 电源 或者背光电源坏了

真的可以看到图案。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灯管烧了,按4楼的方法查一下,能看到有图案的话就是背光烧了,买一根灯管,把液晶屏拆开换上就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背光坏了吧

网友C(2015-11-12):
如果是灯管坏了,建议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维修人员去修。见过多次第一次自己换灯管把屏搞碎的。

网友D:
led屏来的 哪里来的灯管。排线靠谱,再转轴的地方折几次,如果有运气好了,直接换排线就好,屏幕也有可能,概率低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ed屏来的 哪里来的灯管。排线靠谱,再转轴的地方折几次,如果有运气好了,直接换排线就好,屏幕也有可能, ...

不得不告诉你,左右各有一条灯管。这种情况,明显就是给灯管供电的高压板烧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灯管坏了,建议楼主还是拿给专业维修人员去修。见过多次第一次自己换灯管把屏搞碎的。 ...

已经换好了,从淘宝上买了个便宜货换上后眼都要亮瞎了。亮度跳到最低还是特别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屏来的 哪里来的灯管。排线靠谱,再转轴的地方折几次,如果有运气好了,直接换排线就好,屏幕也有可能, ...

里面有一条LED的灯条是好的,不清楚是哪里坏了。直接换了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告诉你,左右各有一条灯管。这种情况,明显就是给灯管供电的高压板烧掉啦。 ...

这个是上面有一条LED的灯条。板上输出有19V多。测每个LED都是好的,可是就是不亮。怀疑可能是那个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当年用g460时候也这样,把电池扣掉,再按几下电源键,然后装上电池,屏幕就能亮起来

网友:
屏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