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官方淘宝的arduino板到了,今天试了下没那么顺利,折腾一...

楼主(2015-10-11):
折腾一晚上没搞定

我是这样做的
1.把Larduino_HSP_v2.3  的文件覆盖到arduino的安装目录
2.然后 ArduinoIDE选择基本工程,然后选择tools->board->LGT8F88A mini evb

然后尝试编译,结果直接各种编译错误
Cannot run program"{runtime.tools.avr-gcc。。。。。。。
换成老版本的arduino0222也出错
'Serial'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我换成其他的board 都是没问题的。
还有我以arduino uno编译出来的  直接下载  下位机没反馈啊

还以为直接可以上手跟普通的arduino一样

还要什么什么设置么

网友A:
1. 新收到的板子应该不是LGT8F88A芯片的了, board应该选择 with LGT8F88D/或者328D对于的板子, 要根据板子上的芯片型号选择。
2. HSP 2.3版本是对于早期的Arduino 1.0.x/1.5.x的, 如果是1.6.X的, 需要修改下HSP里的board.txt文件。
3. 明天把最新的HSP版本更新一下。保证可以直接用。

另外, 把HSP的arduino覆盖安装目录? 安装里面的安装说明, 放到My Documents目录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新收到的板子应该不是LGT8F88A芯片的了, board应该选择 with LGT8F88D/或者328D对于的板子, 要根据板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刚刚从我们网站上下了, HSP2.3,  解压放到我的文档目录下Arduino目录内(没有就自己创建)
然后,从Arduino.cc上下载了最新的arduino-1.6.5-r5-windows.zip, 解压后,运行Arduino
在[工具]菜单下,选择开发板为 Larduino-Core w/ LGT8F328D

然后随便打开几个例程,编译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你使用的方法不对, 在HSP v2.3包里面,有个Install.txt,使用前先看看。

网友:
这可能是第一家有淘宝的芯片官方吧,100个赞!

网友:
在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从我们网站上下了, HSP2.3,  解压放到我的文档目录下Arduino目录内(没有就自己创建)
然后,从Ardui ...

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    我用arduino1.5x版本的 编译有问题
用1.6.x的编译通过

但是那个ISP该选择哪项呢?
依次都试了一遍  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从我们网站上下了, HSP2.3,  解压放到我的文档目录下Arduino目录内(没有就自己创建)
然后,从Ardui ...

默认的ISP么????

网友A:
不用选ISP, 那个是烧写bootloader才用的
你拿到的是arduino板的话, 已经烧写好了bootloader。
看你的出错提示, 你是选择了“烧写引导程序”了吧?

编译好程序, 直接Uploa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选ISP, 那个是烧写bootloader才用的

全部试了 都 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试了 都 没成功

你是下载bootloader? 下bootloader要用调试器才可以的。
你拿到的如果是arduino 板子, 这一部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下载bootloader? 下bootloader要用调试器才可以的。
你拿到的如果是arduino 板子, 这一部就不需要 ...

那我该选择哪个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该选择哪个哦

你开发板选择错了, 选Larduino core w/ LGT8F328D

网友B:
lz 是小白。。。。。。

直接选择 好board  然后 upload 上 开发板就行了。   。。。。。。

小白 还是用 淘宝上 10多块的 uno 原版省力啊  ,  lgt  做的 要覆盖,兼容性就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发板选择错了, 选Larduino core w/ LGT8F328D

嗯  现在可以了  3Q

被淘宝的  宝贝标题误导了那个标题是Larduino-Uno LGT8F88A QFP32L
我以为是88A的呢  ,看了下板子是328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665018202

网友C:
你不是第一个踩雷的, 我前一段己经被搞过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是小白。。。。。。

直接选择 好board  然后 upload 上 开发板就行了。   。。。。。。

UNO原版才10多块?????二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第一个踩雷的, 我前一段己经被搞过一次了.

不过  挺给力的  初步测试  跟普通的UNO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发板选择错了, 选Larduino core w/ LGT8F328D

今天又折腾了下larduino,有个问题 在需要i2c,或者spi操作的时候   就编译报错

Files.ino:20:17: fatal error: S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或者
Files.ino:20:17: fatal error: Wir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于是我看了下  larduino2.3那个library包下  果然没有wire和spi的库
于是我拷贝atmega的过来,可以编译通过,但是我想问下那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lgt的I2C和SPI和avr的是否一致

网友:
一样的,直接用avr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UNO原版才10多块?????二手的吧

淘宝商品:(行家版)arduino uno r3开发板 2015改进版uno r3 送USB线(C6B1 http://m.tb.cn/h.ZUnY6?sm=83f43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商品:(行家版)arduino uno r3开发板 2015改进版uno r3 送USB线(C6B1 http://m.tb.cn/h.ZUnY6?sm=83f4 ...

山寨版本   利润微薄啊

网友:
按照流程可以运行arduinol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