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沉板的USB母头的封装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5-10-12):
这款USB母头是沉板设计,尾部可以压入PCB中,但是两边的铁耳朵已经到内测的边沿了,也就是如果绘制通孔焊盘的话,这个焊盘就是个半孔,这种半孔JLC是会额外收费的吧?
或者是,将两旁的铁耳朵处开槽,在Top和Bottom面,靠近铁耳朵的地方坐上几个贴片的焊盘。
求其它的解决方法

楼主:
LC商城网址,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40420.html

网友A:
板子两边各缩进1mm左右即可,或者开槽

网友B:
不用的,看规格书就知道

网友:
是的,一般元器件手册会有推荐PCB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两边各缩进1mm左右即可,或者开槽

最好的可能也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看规格书就知道

上面的间距可能只有0.5mm,JLC可以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间距可能只有0.5mm,JLC可以做吗?

可以的,封装是出过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封装是出过量的

进不去就悲剧了,开槽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