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lgt与avr的型号对应

楼主(2015-10-12):
我想请问一下lgt与avr的型号对应问题,哪个对应mega8哪个对应mega16还有就是是不是都能在线方针功能。
顺便想给lgt提个意见,手册参考一下avr或者pic的写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lgt8f08a -> mega164/p
lgt8f88d -> mega88/a/p
lgt8f168d -> mega168/a/p
lgt8f328d -> mega328/a/p

楼主:
都可以仿真吗?还是只能下载?没有对应mega8和16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仿真吗?还是只能下载?没有对应mega8和16的吗?

可以仿真

网友A:
希望LGT增加RTC唤醒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LGT增加RTC唤醒功能

RTC包括RTC唤醒以后的芯片都会考虑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包括RTC唤醒以后的芯片都会考虑加进去。

购买途径除了本网站其他代理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购买途径除了本网站其他代理多吗?

我们有淘宝, 少量的话可以随时在上面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淘宝, 少量的话可以随时在上面购买。

有店铺链接吗我看看。

网友C:
有没有兼容MEGA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兼容MEGA32的?

什么意思?stc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stc的吗?

这是LGT版块啊!
另外,STC有与MEGA32引脚兼容的吗?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淘宝, 少量的话可以随时在上面购买。

大胡子问有与mega32兼容的lgt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