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有什么可以做唯一ID的吗?cpuinfo信息太简短无序列号

楼主(2015-10-12):
root@OpenWrt:/# cat /proc/cpuinfo
system type             : Ralink RT5350 id:1 rev:3
machine                 : Poray M4
processor               : 0
cpu model               : MIPS 24KEc V4.12
BogoMIPS                : 239.61
wait instruction        : yes
microsecond timers      : yes
tlb_entries             : 32
extra interrupt vector  : yes
hardware watchpoint     : yes, count: 4, address/irw mask: [0x0ffc, 0x0ffc, 0x0ffb, 0x0ffb]
isa                     : mips1 mips2 mips32r1 mips32r2
ASEs implemented        : mips16 dsp
shadow register sets    : 1
kscratch registers      : 0
package                 : 0
core                    : 0
VCED exceptions         : not available
VCEI exceptions         : not available

网友A:
用openwrt做产品?

网友B:
绑 华邦的FLASH, Q系列芯片 内有唯一UID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penwrt做产品?

登陆等唯一ID号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 华邦的FLASH, Q系列芯片 内有唯一UID码.....

在openwrt里直接可以读出来吗?还是需要自己写驱动?
还有个问题是如果用那种方式,如果换成其他牌子的flash  那就有问题了呢

网友C:
不是有网口么,用MAC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openwrt里直接可以读出来吗?还是需要自己写驱动?
还有个问题是如果用那种方式,如果换成其他牌子的fl ...

可以读的, 具体我没试过,  不过网上有人 做的定制OPENWRT,    就是绑了FLASH,  拿来卖的........
   在固件内加密读到的ID与 固件里留下加密信息校验对比,  正确系统才给运行
换其它牌的 就不给他工作喽

这就是起到防复制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网口么,用MAC地址

linux里 的mac地址都可以像IP一样手动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读的, 具体我没试过,  不过网上有人 做的定制OPENWRT,    就是绑了FLASH,  拿来卖的........
   在固 ...

得研究下呢

网友:
ralink有专门一段区域是放置序列号的。

网友D:
是放在芯片内部的,不在Flash里。我原来研究过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网口么,用MAC地址

OpenWrt/AR9331 的MAC是软的,放在flash 64K~128K之间的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放在芯片内部的,不在Flash里。我原来研究过一段时间。

有工具可以读出来么?或者弄个ipk

网友:
你看下文档 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