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5-10-12):
  PCB设计中LC滤波器可滤除电源噪声,那么理论上,我在PCB的每个IC输入电源引脚都加入LC滤波器,应该会提高电路板抗干扰的性能,请问各位,这样考虑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成本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布线难度,我都是在每个芯片电源供电引脚,加个103和10uf电容

网友A:
噪声满足要求就好,不过给你点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满足要求就好,不过给你点信心

您这个资料是成熟产品,哪里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个资料是成熟产品,哪里下载的?

搜“Application Manual for Power Supply Noise Suppression and Decoupling for Digtal ICs”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D%91%E7%94%B0

网友:
LC可以抑制前端噪声往后传导,也可以减小后端往前端传导。
但它也有它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后端负载电流为短时大幅度的脉冲电流 的工作场合下。
瞬态响应明显变差
如FPGA等的0.9/1.2V这种核心电压

网友:
是的,我拆过一个国外的产品,传感器部分运放电路电源都是LC滤波,而且C是穿心电容。

网友:
L用磁珠,对高频抑制较好,C一般取0.1uF+10uF并联或根据实际分析该IC工作高频谐波频率选择合适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Application Manual for Power Supply Noise Suppression and Decoupling for Digtal ICs”

非常感谢分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