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Jquery-mobile,CheckBox怎么动态添加很多条目?

楼主(2015-10-12):
请教:会Jquery-mobile,CheckBox怎么动态添加很多条目?  主要是命名规则是什么,目前试了多次都有问题? a, b, c是干嘛的
是我搞错了,abc好像没意义,OK了

                        <form>
                                <fieldset data-role="controlgroup" data-type="horizontal">
                                        <legend>Horizontal:</legend>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box-h-2a" id="checkbox-h-2a">
                                        <label for="checkbox-h-2a">One</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box-h-2b" id="checkbox-h-2b">
                                        <label for="checkbox-h-2b">Two</label>
                                        <input type="checkbox" name="checkbox-h-2c" id="checkbox-h-2c">
                                        <label for="checkbox-h-2c">Three</label>
                                </fieldset>
                        </form>

网友A:
直接用DOM接口吧,createElement,createTextNode,setAttribute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DOM接口吧,createElement,createTextNode,setAttributes,等等。

这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