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试过使用STM32F101做主控,制作过USB Blaster仿真器?

楼主(2015-10-12):
我之前买的一块FPGA助学板配有一个USB Blaster,我好奇拆开,发现里面是使用STM32F101做主控,我就觉得奇怪了,这款STM32F101系列是没有USB控制器的,那它怎样实现USB的,难道是类似V-USB的软USB?求真相
有没有源码?想看下它原理

网友A:
假太监,没阉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太监,没阉干净

看不明白

网友:
这样的USB Blaster质量还是很差,经常连不上

网友B:
101,102,103 使用的是同样的晶圆
根据检测的结果或者市场需求,有些打上101的mark,有些打上103的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102,103 使用的是同样的晶圆
根据检测的结果或者市场需求,有些打上101的mark,有些打上103的mark ...

意思是说该101有可能是有USB控制器的1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该101有可能是有USB控制器的103?

ST-link 里面用的就是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 里面用的就是101

101使用了软件模拟的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101使用了软件模拟的USB?

100,101,103使用的是相同的晶圆和封装,甚至可以理解成主是相同的芯片,低端芯片,相对高端芯片没有的功能,可能出厂不会测试而已。即不保证该功能是好的。

网友:
有固件吗

网友(2016-01-06):
楼主研究明白了吗

网友:
老话题了  还有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