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怎么把参数存放到独立的固定地址?

楼主(2015-10-12):
有个stm32程序,现在把参数定位到800f800的位置,并且这个块只放参数,这样修改起来比较简单。
现在可以把参数放到这个位置,但是后面会跟着满满的代码块,不知道是程序还是数据,改怎么处理设置呢?

网友:
volatile para_TypeDef para __attribute__((at(0x800f800)));
编辑增加:MDK下

网友:
放到后面的FLASH不可以吗?

网友:
把最后的flash空间模拟eeprom就可以啊

网友:
记得有userData0,usersdata1,两个保留给用户的,可以直接写入和读取,掉电不擦除,不在flash地址区域。可惜f4系列已经没有了。

楼主:
统一回复下,开始自己没说清楚,我用的是IAR编译器,通过在ICF里添加
place at address mem:0x0800F800 { readonly section .MYSEG1};
然后在程序里使用
const PRODUCTINFO productinfo @".MYSEG1" ={x.x.x};
这样来实现的,一开始这段参数是独立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参数后面多了很多代码块,然后不能正常独立擦写了

楼主:
我把参数独立出来一个文件也没用,试着把那段const参数改为普通变量,对应的块全部没数据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要一定义这个const变量,对应的块后面就会跟着满满的代码数据

网友(2015-12-15):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楼主:
我后来看了这个文档改了下就好了

网友(2017-03-27):
楼主,我试了没有你这个复杂:
const u16 test@0x8080 = 0x1;

这样也可以  IAR for STM8,不用改ic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