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8B20读温度失败,请大神相助。附上部分代码。

楼主(2015-10-12):
单片机读取DS18B20温度失败,显示“0001”。
图片如下:

2.5ms的定时时标,2.5ms调用一次以下代码及刷新一次显示,代码如下:
tWord v_Ds18b20ReadTemp_f( void )
{
        tWord TempH, TempL ;
        tWord ReturnTemp ;
        tByte Temp_G=0;

        if (++Temp_G == 6)
      {
      Temp_G = 0;
      }

   switch (Temp_G)
      {
      case 0:
         {
         v_Ds18b20Init_f() ;
         break;
         }

      case 1:
         {
                 _nop_();
         v_Ds18b20Write_f( 0xcc ) ; //Ìø¹ýROM
         break;
         }

      case 2:
         {
         v_Ds18b20Write_f( 0x44 ) ;
         break;
         }

      case 3:
         {
         v_Ds18b20Init_f() ;
                 break;
         }
          case 4:
                  {
                _nop_();
                  v_Ds18b20Write_f( 0xcc ) ;
                break;
                 }
          case 5:
           {
           v_Ds18b20Write_f( 0xbe ) ;
           }
      }
        TempL = v_Ds18b20Read_f() ;
        TempH = v_Ds18b20Read_f() ;
        ReturnTemp = TempH ;
        ReturnTemp <<= 8 ;
        ReturnTemp |= TempL ;
        return ReturnTemp ;
}

void v_TemperatureUpdate_f( void )
{
        tWord Tflag = 0 ;
        tWord TempDat ,a,b,c;
        float Temp ;
        TempDat = v_Ds18b20ReadTemp_f() ;
        if( TempDat & 0xf000 )
        {
                Tflag = 1 ;
                TempDat = ~TempDat + 1 ;
        }
        Temp = TempDat *0.0625;
        TempDat = Temp * 10+0.5 ;
         a=TempDat / 100;
         b=TempDat % 100 ;
         b=b/ 10 ;
         c=TempDat% 10 ;
        Temperature[ 3 ] = 0x3F ;
        Temperature[ 2 ] = LED_Table_G[a] ;
        Temperature[ 1 ] = LED_Table_G[b] ;
        Temperature[ 0 ] = LED_Table_G[c] ;
}

坐等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这是一次性挂几个B20?还是就一个?

网友B:
多读几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次性挂几个B20?还是就一个?

图片中的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读几次嘛~~~~~~~~~~~~~~~~

不明白,我是每2.5ms调一次void v_TemperatureUpdate_f( void )。只要不断电,就一直读。

网友:
别读那么快

网友C:
记得读一次温度大概几百ms吧,你这时序根本就不对嘛!

楼主:
为什么?我是长任务按多级任务处理的,2.5ms初始化一下,2.5ms忽略ROM,2.5ms温度转换,2.5ms初始化一下,2.5ms忽略ROM,2.5ms读温度,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读一次温度大概几百ms吧,你这时序根本就不对嘛!

分为多级任务处理的标记“Temp_G”,每次只作初始化或读温度或温度转换或忽略ROM。请大神看看我的对吗?

网友A:
刚看了下个阶段转换时间  楼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下个阶段转换时间  楼主参考下

谢谢呀!这么晚了还给回贴子,不孤单了。

网友A:
记得感觉你的时间有点紧,读的纸估计不准    记得当初用51的时候,转换好像有个步骤不能被打断,要把中断触发关了  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当时做的温度报警,几年了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感觉你的时间有点紧,读的纸估计不准    记得当初用51的时候,转换好像有个步骤不能被打断,要把中断触 ...

有道理,我的程度在转换时就会初始化,我再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