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D卡如何用单片机来模拟。

楼主(2015-10-13):
例如我知道了我小区门禁卡的ID号,我自己用单片机来模拟门禁卡来开门。

网友:
自己有卡了搞这个多不方便啊.  单片机用51就行,用I/O口来发送512US的脉冲来驱动外接的电容电感(可以直接拆卡里面的线圈和电容,要并联),脉冲格式是曼彻撕特码,先发送9个1接下来在发送卡号一共64位,一直循环发送直到你拿开. 发送的脉冲宽度是固定死的,如果门禁做的比较差,偏离了125KHZ比较多的话距离会很近

网友:
知道ID卡号, 用T5557的空白卡复制成ID卡的格式就行了. 当然用单片机来模拟也可以, 但携带不方便呀.

网友(2015-11-13):
破解方法很多

网友:
直接复制就行了,买可以复制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