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单片机串口接口与3.3V单片机串口怎么接?

楼主(2015-10-13):
5V单片机串口接口与3.3V单片机串口怎么接?我现在只是调试,不是放在产品上,可不可以直连,会不会烧IO口?串个电阻可以不?望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
电平转换电路 坛里有人发过
调试可以串个1K电阻 问题不大

网友A:
两个建议:1 你可以去找对应电压转换芯片,这个你百度一下吧,而是自己搭个简单电路进行电压转换,你可以参考此贴分享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7%94%B5%E5%B9%B3

网友:
可以用 logic shifter, 74 系列。也可以用 MOSFET 直接做电平转换。

网友:
串个几k的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建议:1 你可以去找对应电压转换芯片,这个你百度一下吧,而是自己搭个简单电路进行电压转换,你可以参 ...

兄弟,链接搞错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7%94%B5%E5%B9%B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链接搞错了。

已修改啊,sorry

网友:
直接相连应该是不会烧的,只是有可能会乱码吧

网友:
我串了一个100R的电阻,经常下载STC的单片机程序,一直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