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如何接成百兆以太网

楼主(2015-10-13):
一个研华的板卡上有一个千兆以太网口,想用成普通的百兆以太网,八个引脚该如何接?TX+ TX- RX+ RX-分别接那个引脚?
没搞过网络,所以不太懂,查了查也没查到,网卡芯片的资料里应该能查到,但是时间紧急上论坛来求助

网友A:
百兆用MDI0和MDI1。MDI0是12脚,MDI1是3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用MDI0和MDI1。MDI0是12脚,MDI1是36脚。

接上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用MDI0和MDI1。MDI0是12脚,MDI1是36脚。

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规定是在什么资料上能查到?我仔细看了网卡芯片的资料上也没说百兆的怎么接。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标准上规定的吧?

网友:
直接接百兆网就识别成百兆啦

网友:
断开网线4.5.7.8中的任意一根就是百兆了

网友:
直接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规定是在什么资料上能查到?我仔细看了网卡芯片的资料上也没说百兆的怎么接。
我觉 ...

如果你只是要讨论怎么和RJ45连线:
IEEE Std. 802.3-2012 Ch 25.4.3 for 100Base-TX
IEEE Std. 802.3-2012 Ch 40.8.1 for 1000Base-T

标准是公开的,网站可下;版本可能Renew,章节号一般不会变。

网友:
今天好多帖子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讨论怎么和RJ45连线:
IEEE Std. 802.3-2012 Ch 25.4.3 for 100Base-TX
IEEE Std. 802.3-201 ...

我下载下来看看。
多谢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A:
百兆用MDI0和MDI1。MDI0是12脚,MDI1是36脚。

对的,百M是只用2对

网友:
1236只接这4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