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语音蓝牙模块

楼主(2015-10-13):
现在要用到一个主蓝牙模块和3个从蓝牙模块传输串口数据,同时主蓝牙模块可以和市面的普通蓝牙耳机配对传输mic和耳机声音,最好是主蓝牙模块的音频信号是模拟信号,有没有这样的蓝牙模块?
或者适合自己开发这种需求的芯片方案,不知道难度大不大,开放的资料齐不齐

楼主:
顶一下,有做这种模块的供应商出来活动一下啊?

网友:
能实现的估计就CSR8670了

楼主:
找到一家可以提供这种模块,不过音频接口是PCM格式的,这样的话外面可以接一个芯片,模拟音频自动互转PCM格式,或者简单的寄存器配置一下,有没有这种芯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家可以提供这种模块,不过音频接口是PCM格式的,这样的话外面可以接一个芯片,模拟音频自动互转PCM格 ...

楼主看看蓝牙对讲机适配器,不知道使用的什么方案;我也在找类似的;

网友(2016-03-12):
语音蓝牙模块,我们公司有现成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