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pu6050焊接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5-10-13):
准备用mpu6050做四轴,打了两次样板了,在焊接mpu6050卡了几天了.换了五六块芯片,焊坏七八块pcb板(焊盘都掉了).
只要cpout电压不正常就补焊重焊.其间只成功过一块,cpout引脚有24V电压,其余不正常的都是0.65V.
烙铁温度260度,每次焊完检查好像都焊接的很好,焊接上百试测试,只有一次正常(cpout=24v,regout=1.8v),读写角度正常,其余不正常的cpout只有0.65V,regout是0V,读写iic无反应.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烙铁吧

网友:
QFN封装确实比较难焊  用尖头或者刀头拖锡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烙铁吧

用我国产高频烙铁,感觉比以前的国产恒温烙好用点.我看焊接质量还可以.只是焊了很多次后,松香都烧黑了.

楼主: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电荷泵死活都是0.65V,是哪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封装是不是做得正确?用热风枪吹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国产高频烙铁,感觉比以前的国产恒温烙好用点.我看焊接质量还可以.只是焊了很多次后,松香都烧黑了. ...

有那种助焊膏 比松香好用  用来搞BGA都可以

网友B:
mpu-6050下面那个过孔是不是盖绿油,如果不是,可能就是过孔和MPU-6050背面的焊盘短路了

网友C:
芯片底部还打了个过孔走别的线?  看不大明白

找道理没那么难焊的这个芯片,虽然要求比一般的QFN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050下面那个过孔是不是盖绿油,如果不是,可能就是过孔和MPU-6050背面的焊盘短路了 ...

过孔是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底部还打了个过孔走别的线?  看不大明白

找道理没那么难焊的这个芯片,虽然要求比一般的QFN高。 ...

看手册说不要焊中间的焊盘,为布线方便,把地和电源直接从中间过了,没有画中间的焊盘.qfn我焊过不少,从来没有这样.

楼主:
示波器看cpout,在上电瞬间电压是24v,然后再向下掉到0.65V.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手册中23页,貌似这芯片对电源的上电时序和上电时间有要求(VDD和VLOGIC),示波器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结贴!
cpout和regout引脚输出24v和1.8v需要IIC配置在工作转换模式后才会持续输出.

因为第一块板焊完后可以用.然后焊第二块板,mpu6050不应答,于是我测量引脚,发现不可用的发现第二板的电压输出与第一块不同,误以为regout引脚是内核电压,必需是1.8v.
我就被自以为是的认为直接测电压就知道是否焊好给害惨了,然后就只焊mpu6050测电压,不对就补焊重焊,焊到焊盘都掉了就再块再来,因为没焊单片机,所以一直没试出来.现在废了几块板后.终于好了.

上电瞬间cpout引脚会有24v电压,然后掉到0.6v,如果把vlogic引脚悬空,上电后,cpout和regout会保持十多秒输出24v和1.8v,只要vlogic接3.3v,cpout立即掉到0.6v,regout变为0v.I2C配置后才会输出电压.

现在回想,这上百试补焊重焊中,其实有99%是对的,只是被自己给否定了,就这样浪费了三天时间,不说了,我先去吐口血!

网友:
楼主很幽默啊。想当然的错误我也经常犯,没啥。

网友:
开钢网,电烤箱。很爽

网友:
看到十四楼 可怜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