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LGT8P653A能否完成以下功能,同时想找人开发

楼主(2015-10-13):
有个小产品,原来是SMT8做的,看到LGT8P653A 0.2-0.3的价格, 基于成本考虑,想换LGT8P653A。
功能如下:
  输出IO 共3个,1-LED,2-槽形光开关电源,3-蜂鸣器(无源,需PWM)
  输入IO共2个,1-电池电压(ADC检测电池电压),2-中断输入(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

程序流程:
1、        通过锂电池供电。
2、        接通电源时,先检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过低,通过蜂鸣器报警,然后停止工作。
3、        如果电池电压正常,通过光电传感器检测信号,在连续检测到15次后,正式开始监测。
4、        如果5秒钟没有检测到信号,蜂鸣报警。重新检测到信号消报警,或10秒后从第一条开始执行。

有STM8源程序参考,要求用C语言。

请各位确认一下LGT8P653A能否达到功能,没有搞过OPT的单片机,有现成工具并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联系一下,看什么价格能搞定。

扣扣:一五六久二四八三久 ,注明LGT8P653A

网友:
LGT8P653A有比较器,应该可以做到,这个用汇编也很简单

网友A:
看了下貌似LGT8P653A没有ADC   ,需要把内部比较器当ADC用,参考 LGT8P653A的触摸按键实现方法
但是如果用内部比较器做ADC的话可能少一个IO口,不够用
其他的中断不在话下,还有完善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貌似LGT8P653A没有ADC   ,需要把内部比较器当ADC用,参考 LGT8P653A的触摸按键实现方法
但是如果用 ...

他只是检测电池是否欠压,设定一个比较点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AD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只是检测电池是否欠压,设定一个比较点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ADC的

那没问题,资源足够用了,价格很给力,可以先用PIC的开发,最后再移植到LGT上烧录

网友C:
资源 足够了  可以搞定,何不找LGT工程  帮你搞定呢?应该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源 足够了  可以搞定,何不找LGT工程  帮你搞定呢?应该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了吧! ...

如果量足够,找LGT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资源足够用了,价格很给力,可以先用PIC的开发,最后再移植到LGT上烧录

为什么用PIC先开发,在烧录到LGT上?指令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PIC先开发,在烧录到LGT上?指令通用吗?

LGT8P653A主要是全兼容PIC12F609A,12F609A是FLASH工艺,可作为调试芯片,调试成功很容易就转移到LGT8P653A上,直接烧录,要不然OTP的芯片调试一次废掉一块芯片谁受得了

网友B:
这个逻辑功能简单,只要客户功能描述清楚,这个废不了多少芯片
不过楼主的功能要求还需再细化一下,比如第3条连续检测15次光电检测信号后开始监测,这里连续检测的时间间隔是多久?需要明确一下

网友E:
不确定的地方在ADC, 必须用AC做,对ADC转换速率和精度的要求如何?

网友:
这么便宜的单片机?还支持C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逻辑功能简单,只要客户功能描述清楚,这个废不了多少芯片
不过楼主的功能要求还需再细化一下,比如第3 ...

功能没有写仔细是因为功能都是用STM8实现了的,有源代码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确定的地方在ADC, 必须用AC做,对ADC转换速率和精度的要求如何?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只是测锂电池电压,低于3.5V就提示并停止工作da

楼主:
看来只有自己慢慢搞了

网友:
这玩意有eeprom多好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自己慢慢搞了

可以先用PIC12F609开发, 完了转码就可以了。
我们目前有做一个用AC模拟ADC的实现, 等调试好了就放出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F:
LGT8P653A 的例程有木有?发几个上来让大家快速上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GT8P653A 的例程有木有?发几个上来让大家快速上手啊。

OK, 后面我们放一些完整的项目出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2015-12-03):
这价格太有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