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单片机有唯一ID号没,做加密等比较有用,貌似我没看到

楼主(2015-10-13):
资料里没看到

网友A:
寄存器概述里有,最高四个地址,GUID0/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概述里有,最高四个地址,GUID0/1/2/3

嗯  看到了 arduino的 定义里

#define GUID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6))
#define GUID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5))
#define GUID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4))
#define GUID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3))

网友B:
增强下,GUID再加上晶振的校准字一起来

之前用ATmega芯片没有GUID,就用的校准字来做防止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强下,GUID再加上晶振的校准字一起来

之前用ATmega芯片没有GUID,就用的校准字来做防止复制 ...

你是说atmega没有唯一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