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能不能建立一个虚拟目录?

楼主(2015-10-13):
Linux能不能建立一个虚拟目录? 我想在Openwrt里面用内存建立一个目录,这样我的Lua就可以频繁的读写了?不知道各位大侠知道否?

网友A:
openwrt的/tmp目录就是内存虚拟盘,也可以自己mount其它的tmpfs目录,例如:
mkdir /root/temp
mount -t tmpfs tmpfs /root/temp

网友:
做软链接?

网友B:
可以挂tmpfs。也可以devbind。这样任何对复合设备的修改都可以不被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的/tmp目录就是内存虚拟盘,也可以自己mount其它的tmpfs目录,例如:
mkdir /root/temp
mount -t tm ...

谢谢大师啊

楼主:
不知道软连接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挂tmpfs。也可以devbind。这样任何对复合设备的修改都可以不被保存

上面大师说的那种,关机会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大师说的那种,关机会保存???

当然也不会被保存。关机执行的时候你要手动存
到flash上

网友:
tmpfs就是内存文件系统,就是在内存的,如果重启保存,就不要用tmpfs,还有如果你系统内存很大,可以这样搞,如果系统内存不够大,建议考虑其他的,这个耗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