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明明配置错了,但是USART却能正常读取,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14):
如题,目标是产生9600的波特率,以为用的是外部晶振,结果发现外部晶振没有振,现在发现竟然可以正常用USART读取数据,
什么鬼?

有没有可能某些pic16的片子特别牛逼,自己给你产生你要的波特率?

网友A:
前提是  数据是正确的么?

网友B:
可能是单片机发现外部晶振没有启动成功,然后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单片机发现外部晶振没有启动成功,然后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了

我正在排查,有这个可能,然后切换到内部的时候恰好是外部同样的频率,成为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  数据是正确的么?

嘿嘿,数据就是不对。

按道理不是应当根本无法读取任何数据吗?

网友:
外部晶振没有起振,自动切换为内部晶振。内部晶振与外部晶振又是一样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排查,有这个可能,然后切换到内部的时候恰好是外部同样的频率,成为巧合 ...

直接把晶振去掉,然后启动串口传输数据,用示波器测串口的tx引脚,看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数据就是不对。

按道理不是应当根本无法读取任何数据吗?

内部起振了呗,工作了肯定能读到东西了,只是错的而已。你都说了读到的数据是错了。频率不对,肯定就是错的数据了

网友:
外部晶体没有起作用,内部RC震荡器起作用了。

网友:
工作频率不对,波特率就跟通讯的对方不一样。虽然能读到数据,但是根本不在一个调上,当然都是错的数据。

网友:
应该是楼主配置成内部晶振有效了,然后内部晶振的频率应该是设置的,最后就导致了楼主的疑问

网友C:
肯定是是用了内部RC振荡器之类的 产生时钟信号的

网友:
楼主把CONFIG参数、时钟源配置贴出来,肯定是这里面弄错了。

网友: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PIC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是用了内部RC振荡器之类的 产生时钟信号的

是的,纯属巧合,PLL没有工作,又配置成了8M内部时钟源。

我当时还想PIC的片子怎么这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