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PI-WIFI芯片

楼主(2015-10-14):
由于系统需求,采用串口-wifi芯片不能达到要求,希望大牛们推荐一款稳定的SPI-WIFI芯片,谢谢

网友A:
速度达不到?用过一款spi接口的模块RS9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达不到?用过一款spi接口的模块RS9110

是的   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达不到?用过一款spi接口的模块RS9110

可能太贵了,成本会提高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B:
用 庆科模块 3165之类的

网友C:
RT5350没SPI,软件模拟慢

网友D:
BCM43362,QCA4002,RTL8189EM.....等等。协议栈跑在MCu侧,BCM43362 SPI可以上到40Mbps吧,QCA4002 SPI可以达到20Mbps, 8189Em SPi上限 我没测过,不过至少也是20Mbp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M43362,QCA4002,RTL8189EM.....等等。协议栈跑在MCu侧,BCM43362 SPI可以上到40Mbps吧,QCA4002 SPI可 ...

谢谢,我看到好多wifi芯片支持G-SPI,不知道和SPI有什么区别,百度没有百度到,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
ATmel的WIFI模块WINC15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T5350没SPI,软件模拟慢

谁说的。5350 有硬件SPI,用的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5350 有硬件SPI,用的很爽。

5350可以作为从机使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5350可以作为从机使用吗

只玩过主机,从机没试过,LINUX做从机,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庆科模块 3165之类的

上次STM32研讨会,刚好有庆科的人过来,我问他:你们的WIFI模块速度最高能做到多少?他说:每秒钟好几十个字节,我问他:你们没技术人员过来吗?,他说:是的,技术人员都在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玩过主机,从机没试过,LINUX做从机,估计比较麻烦。

5350 的pcb sch 在哪里能下载到 ,谁家的模块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5350 有硬件SPI,用的很爽。

只有1个,一般用来连接SPI的FLASH,复用?OPENWRT下麻烦吗?

网友F:
庆科的似乎跑个几Mbps 的波特率。。也是屌屌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到好多wifi芯片支持G-SPI,不知道和SPI有什么区别,百度没有百度到,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 ...

我也不太清楚G-SPI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份SPEC,我学习学习。

目前我推荐的3家,我都参与过移植啥的。都有现成的方案,说实话WIFI这个东西稳定性很重要,如果你用MCU不想上Linux,那么这三个方案都很不错。RT5350对我还是复杂了些,而且成本真不好。

编辑帖子是补充下,我目前知道的MCU+WIFI的形式就是通过SPI或者SDIO,说实话SPI比SDIO要简单些,适合中端的MCU,Flash在256KB,RAM在100KB左右这种配置的。而且带SDIO的MCU普遍比不带SDIO的贵些,个人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庆科的似乎跑个几Mbps 的波特率。。也是屌屌的感觉

庆科的方案,我们这边移植SPI的速率设定到了40Mbps以上,算上损失估计WIFI吞吐量在25Mbps吧。

QCA4002我们这边测的吞吐量应该在6Mbps ~ 7Mbps。没记错的话。

网友G:
8266自己写固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个,一般用来连接SPI的FLASH,复用?OPENWRT下麻烦吗?

使用CS1 ,复用SPI总线。用的官方的SDK,op的不清楚了。

网友(2015-12-04):
SPI wifi 方案,Mark一下

网友:
TI CC3100 CC32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8266自己写固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但是木法跟MCU通讯达到高速

网友(2016-08-11):
请问lz最后选了哪个模块?
同样也需要10Mbps的wifi,串口达不到

网友(2016-09-11):
引用 网友D:
庆科的方案,我们这边移植SPI的速率设定到了40Mbps以上,算上损失估计WIFI吞吐量在25Mbps吧。

QCA4002我 ...

有没有硬件tcp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