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读取水表的用水量

楼主(2015-10-14):
目前市面上的水表大致分为三种,按照通讯功能:

1、不带任何通讯功能的水表,机械表,基表。

2、带M-BUS功能的表,

3、带RS485的水表,

4、带微功率无线功能的水表。

后面的三种都具有通讯功能,都能实现自动化抄读,那么不带任何通讯功能的水表能否通过增加外部设备来实现自动抄读呢?

比如增加一个摄像头,通过对表盘拍照,利用图像处理技术,提取表盘上的显示数值,目前有这类的成品商品么?

网友A:
有呀,摄像水表,我们单位之前就做,不过表盘也不是任意的,因为需要做图像识别,所以对表盘还是有要求的,如果只是要求拍摄图片,不要求识别,那表盘任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摄像水表,我们单位之前就做,不过表盘也不是任意的,因为需要做图像识别,所以对表盘还是有要求的, ...

你好,能具体的说说么,或者发我一个链接看看。

网友B:
楼主,
成本高,没有关系吗?

网友:
感觉增加一套设备还不一定好用,不如换个带协议的表了

网友:
摄像头功耗不小吧 价格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成本高,没有关系吗?

如果成本高于换表,那肯定也是不行哈,

貌似实现起来不容易,即便是用摄像头,那么供电也是问题,

电池供电还有寿命问题呢。

市电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呀,摄像水表,我们单位之前就做,不过表盘也不是任意的,因为需要做图像识别,所以对表盘还是有要求的, ...

你是国禹的?

网友:
国禹在杭州,我在北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成本高于换表,那肯定也是不行哈,

貌似实现起来不容易,即便是用摄像头,那么供电也是问题,

你看看4楼的,

有线的,要布线,

只在抄表时,总线供电,
平时没有电源。

网友C(2017-08-25):
引用 网友A:
有呀,摄像水表,我们单位之前就做,不过表盘也不是任意的,因为需要做图像识别,所以对表盘还是有要求的, ...

请教一下,市面上水表做图像识别采用什么方案,单片机的性能比如M3能做到精确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市面上水表做图像识别采用什么方案,单片机的性能比如M3能做到精确识别吗 ...

我们之前做的图像识别都是在后端做的,前段把图像拍摄下来,然后传到后台进行识别,单片机来做这个有些困难,除了算法以外,还要有素材库,也就是要有学习的过程,基础图片越多,识别率和准确率越高,当然这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现在AI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应用,我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公司是用m3做的本地识别,时间在2s以内,耗电量也还好,计算时功耗 3.3v 40ma以内,不抄读时无需供电。

网友D:
核心就是单片机+摄像头,其实成本还是很便宜的,其实最大的成本是壳子

网友:
协议为标准的188协议,识别率大约在99.9几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核心就是单片机+摄像头,其实成本还是很便宜的,其实最大的成本是壳子

M3的性能能做深度学习算法?算法复杂吗

网友E:
搞这么复杂还不如换个表了,凡是用电的寿命都是问题,用个5年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一个预付费的表才147

读数器做些利基应用也不错,有些地方换个表的成本太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3的性能能做深度学习算法?算法复杂吗

1s也有2000w乘加,算法不复杂,主要是训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这么复杂还不如换个表了,凡是用电的寿命都是问题,用个5年也就差不多了。 ...

寿命不是问题,主要是平时都没上电啊,一天或一个月工作几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s也有2000w乘加,算法不复杂,主要是训练复杂

问一下算法是纯粹自己写的还是借鉴了开源的算法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算法是纯粹自己写的还是借鉴了开源的算法库

参考了深度学习的一些技术,然后用汇编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