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PLUS 仿真驱动不能用

楼主(2015-10-14):
   之前DSP2812的仿真的驱动用的好好的,这几天突然不能用了,各种重装还是不能用,截图显示如下图所示,说是“由于其配置信息(注册表中的)不完整或已损坏,Windows 无法启动这个硬件设备。 (代码 19)”
请诸位解答,谢谢

网友A:
好像和win7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和win7不兼容

之前是能用的啊,突然间不能用了

楼主:
应该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果断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