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桥TH2822E电阻档测评

楼主(2015-10-14):
最近买了同惠的数字电桥TH2822E,带DCR功能,最高测量频率是100KHz。

手里有标准电阻,于是就对TH2822E进行了电阻精度的测试。
电阻测试设置的参数如下:
1. 测试频率:100Hz
2. 等效模式:PAL(该仪器对电阻器件默认设置为并联方式)
3. 测量速度:FAST
4. 测量电压:0.6V

一、说明:我对标准电阻测量并不熟悉,如果有测量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出。
二、第一件事便是通篇阅读使用说明书:)
三、测量前先清零,包括开路清零和短路清零。通过清零来降低测试线带来的分布参数误差。
       短路清零后短路电阻数字在-0.0006Ω到0.0004Ω之间跳动,偶尔数字会跳到4mΩ量级。

四、首先对ohm-labs的三个标准电阻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格如下:
阻值
测量值
测得最大误差
说明书中准确度结果
1MΩ
999.6 - 1000.2KΩ
0.06%1.25%合格
10MΩ
9.95 - 10.03MΩ
0.5%
3%

合格
1GΩ
---
---
---
超出范围

五、接下来测试Tettex AG Zurich的电阻,测试结果如下表格所示:
阻值
测量值
测得最大误差
说明书中准确度结果
0.1mΩ
-40Ω(乱跳)
----
---
超出范围
1000Ω
999.8Ω(稳定)
0.02%
0.1%

合格

六、然后测量上海电表厂的标准电阻,测试结果如下表格所示:

阻值
测量值
测得最大误差
说明书中准确度结果
0.001Ω
0.001660%---超出范围
0.1Ω
0.10141%3%
合格

1.00150.1%1%合格
10Ω
10.000
0.35%
合格
100Ω
99.99
0.01%
0.1%
合格

七、结论:
       在仪器的测量范围内各项测量结果均优与标称精度。

因为没有比较准确的电容和电感,未对他们进行测量。希望条件允许的朋友在这里分享TH2822E对电容和电感测试的结果。

网友:
不错  手持式很方便。TB查了下,差不多2000块钱,电工买不起啊  还是用公司台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看上去不错,我买了个2811,后悔了,测不到nh范围的电感值,想上个安捷伦的4263 ...

2200多买的。

网友:
部分小阻值电阻测试方法有问题,0.1mR电阻测试不应该用开尔文夹,应该用四线分别连接

网友:
手里也有个tonghui的手持电桥,最高1KHz,电池很烂,根本用不了多久,关机后放一段时间直接没电了,拿出来用得先充电

网友:
我去年就买了一个TH2822C的,测量电感学准啊,特别是小电感,

网友B:
前面两张图测量方法是对的,后面低阻值的测试方法错误,夹子的嘴应该与被测电阻引脚相切,你这样一个外切引脚外圈一个内切引脚内圈,两者的接触电阻是不能抵消的,探头本身是四线制被活生生用成二线制。像0.0001电阻上还有引线,也必须去除,空间分布电容和电感会造成干扰,所以会出现负数。

网友:
测10欧以下的小电阻时应采用SER(串联模式),否则可能会出现读数乱跳或无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张图测量方法是对的,后面低阻值的测试方法错误,夹子的嘴应该与被测电阻引脚相切,你这样一个外切引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2015-12-27):
需注意的问题:
开尔文夹的每个夹子上有  C(电流)和 P(电压)端口,测量时应注意端名。标准件上有明确的P和C端子时,应与夹口特性相对应(如下图);

标准电阻多指明是直流标准电阻,交流条件下略有差异是正常的;

低阻测量,串联等效参数模型更贴切,不适宜并联等效参数模型;

网友:
2822E小贵,我打算买个2822C,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注意的问题:
开尔文夹的每个夹子上有  C(电流)和 P(电压)端口,测量时应注意端名。标准件上有明确的 ...

长知识了 。对于带ground端子的标准电阻,这个端子要怎么处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