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有个低功耗的操作系统,TI自家的?

楼主(2015-10-15):
听说 TI 有个低功耗的操作系统,TI自家的,有谁知道吗?
坛里 哪位大侠尝试过,怎么样啊?

楼主:
自己定下

网友A:
TI的RTOS就叫TI-RTOS,详情看这个,针对CCxxxx和MSPxxx有专门的电源管理机制
http://www.ti.com/tool/ti-rtos

网友B:
我知道TI在CC25xx芯片上 有一个OSAL,基于事件驱动的抽象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TI在CC25xx芯片上 有一个OSAL,基于事件驱动的抽象操作系统

OSAL 系统是基于低功耗的吗?有没有适合M3 M4核的低功耗 小型操作系统啊?

网友:
难道是Z-Stack?

网友:
就是OSAL把

网友:
一般都标榜“低占内存的说法”, 耗电低也是个特色, 板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SAL 系统是基于低功耗的吗?有没有适合M3 M4核的低功耗 小型操作系统啊?

你可以把OSAL当成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
OSAL可以运行在8位的51单片机上,对于M3 M4核的ARM来说更小意思了。
OSAL有进入退出休眠的机制,低不低功耗还你的应用水平了。

另外,OSAL太简单了,你可以考虑一些功能更强的操作系统。

网友:
低功耗跟OS没啥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AL 系统是基于低功耗的吗?有没有适合M3 M4核的低功耗 小型操作系统啊?

不是基于低功耗的,是里面有一个机制,当没有要做的任务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休眠模式,该系统可以通过定时器事件或者中断事件来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OSAL当成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
OSAL可以运行在8位的51单片机上,对于M3 M4核的ARM来说更小意思了 ...

功能更强的话,比如 ucos,free rtos,您有推荐的吗?
对了 还有个  rt-thread,国内的,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基于低功耗的,是里面有一个机制,当没有要做的任务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休眠模式,该系统可以通过定 ...

了解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RTOS就叫TI-RTOS,详情看这个,针对CCxxxx和MSPxxx有专门的电源管理机制
http://www.ti.com/tool/ti-rt ...

好像 就是这个哦

网友(2015-11-19):
正在学OSAL